电控箱门子大概50来跟线,这些线怎么固定比较好?

楼主(2019-01-05):
电控箱门子大概50来跟线,这些线怎么固定比较好?
哪位师傅有实物图发个看看。

网友A:
最好是走线槽

网友B:
肯定是走线槽好啊!

网友C:
横平竖直的,把线整理好,缠绕管就好。。。

网友D:
我们公司通常是用缠绕管,门上焊有固定码。

网友E:
线槽,绕线管,粘块

网友F:
最好走一个线槽和,或者做一个小的柜子,然后买一个多芯线就可以了,嗯,用一根线代替也挺好的(?▽?)

网友G:
线槽是首选
线束管没有线槽出来的效果好!

网友H:
线槽好看,因为你的嫌多,如果横平竖直整的不美观。容易丢手艺。

网友I:
缠线缠绕管再固定上

网友J:
这是我的做法,仅供参考

网友K:
用波纹管把电柜门的线引入底盘最佳,柜门上的线尽量用线槽

网友L:
再用一块大电木做个保护板,防止碰到门板上带电线路。

网友M:
类似13楼的做法,不过没有这么好看

网友N:
做过一次 10路电机启动停止,

一个启动,一个停止,一个运作指示,一个报警指示。

线很乱了。。。建议用线槽。

见过老外的,都是用的多芯线。一根线到控制面板

网友O:
线 太多了,感觉用屏省事。
一般就绕线管吧。

楼主:
1.那个接地螺栓是本来带的吗?
2.3M胶贴在网上买的吗?
3.固定波纹管时候也是用胶贴吗能固定住吗?
4.楼主这么多线配电盘有没有留一个端子排?看图是直接引到门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线槽的话,是不是需要打线槽固定螺丝,螺丝头就漏在门子上了?

楼主:
有屏了,给别的公司代做的,设计的是蜂鸣器声光报警。用了个60点的PLC 就是控制这个20个蜂鸣器

网友A:
13楼的漂亮,就是不知道那个不干胶贴能管多久时间,我用过的最多一年就粘不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线槽的话,是不是需要打线槽固定螺丝,螺丝头就漏在门子上了?

如果走线槽的话在做电箱时就要考虑加固定线槽的钣金,把螺丝头露外面影响美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来不考虑这个了电箱是买的成品的。

网友P:
我们的柜子也是用螺旋管包的

网友Q:
一般就是胶贴,绕线管,扎带
也有用胶粘线槽的,门轴哪里绕线管保护
线不多,也有用硬线做工艺,然后绕线管保护过门轴连接

网友R:
柜门上用线槽,线用缠绕带包裹,方便快捷

网友S:
我也感觉是用线槽比较好。

网友T:
考验的是基本功,反映出来的是用心程度。

网友U:
回复 楼主:
活动部位,线太多、分组是个办法;固定的部分,若线槽不方便,将线扎成束,也可做得好看。

网友V:
波纹管是必须的!剩下的要看自己手艺了,擅长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W:
用线槽最好,但如果没有预留安装线槽的位置,不容易固定。那就只有用缠绕管+吸盘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排线的时候固定下, 线接好了  固定片掉下来也没关系 线已经多点固定了

网友X:
柜面到柜内部分用线束管,其它部分用线槽

网友Y:
吸盘还是要处理过的,不干胶的话容易掉,尤其是时间长了以后。

网友Z:
用线槽吧,干活快出来活又漂亮

网友AA:
类似于13楼的那种吧,不过我以前的公司那种胶贴不让用,因为说会老化,门板上自己设计点环拿来扎线

网友AB:
我都是用哥俩好把线槽粘在门上的,实践证明,目前5年的还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