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5):
1.注意信号区分
注意区分输入端接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输出端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在模拟模块上不同信号下的接线方式。[/BR]
2.了解信号元件
如使用温度变送器,要了解温度变送器测量范围,如0~100℃;输出电流范围4~20mA;分度号是什么,如PT100;接线原理图等。相关输入元件;输出元件在模拟模块上的接线方式。其他如工程要求的精度是多少等。[/BR]
3.PID设定值
假定我们将控制温度定位23.5℃;以单极性为例,首先应确定输入信号是0~10V电压信号还是4~20mA电流信号?,这在PID设定值中非常重要。
如是0~10V电压输入信号对应0~32000,温度范围0~100℃,设定值为可直接算出:VD204=23.5/(100-0)=0.235;
若是电流4~20mA,其对应数值应为6400~32000,温度范围0~100℃,则设定值应为0.388。
原因:模拟模块中0~32000对应0~20mA;其中6400~32000对应4~20mA对应0~100℃;这就必须进行相关的计算,23.5℃电流计算方式:
(20-4):(100-0)=(X-4):23.5;
解方程:X=7.76(mA)。
设定值:VD204=7.76/20=0.388.[/BR]
4.PID输出值
以单极性为例,应确定输出信号是0~10V电压信号还是4~20mA电流信号对应着0~32000?
若是输出信号AQW0对应电压信号,比如0~10V,则
AQW0=(实数VD208*32000在转化成整数)即可;
若是输出信号AQW0对应电流信号,比如4~20mA,则
AQW0=(实数VD208*32000在转化成整数+6400)。[/BR]
5.PID恒温控制
通过上机实验可知:PID恒温控制是围绕着设定值进行调节的。若设定温度为23.5℃;当温度低于设定值时,加温蒸汽调节阀始终处于全部打开状态,;当温度达到23.5℃,加温用的蒸汽调节阀开始逐渐关闭,在关闭过程中,温度有可能仍在渐渐上升,温度偏离越大,关闭速度越快;知道全部关闭为止;当温度再次低于设定值时,加温蒸汽调节阀则会逐渐打开,打开速度取决于温度偏离值的大小,偏离越大,打开速度越快;直到温度再次达到设定值。若温度长时间未达到设定值,调节功能会将调节阀全部打开,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PID恒温控制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控情况进行必要的编程,有效的利用低于设定值时PID控制时段;切断高于设定值部分的PID控制,在温度高于设定值后,即可根据生产要求干脆部分或全部关闭加温阀。以防温度上升过高。来求得优越的温控效果。

网友A:
这PID做的真不怎么滴,既然是开度阀,模拟量控制,低于23.5就全部打开是不合理的。。。

网友B:
真的是熟能生巧,谢谢分享

网友C:
用plc的pid还不如直接用块pid表来的直接,还能自整定,plc的自整定好像只能连上电脑自整定吧,那个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