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2019-01-05):
这破机器插针母头坏了 实在没有备件 找了个线鼻子没想到还刚刚好

楼主:
才卖半年不到就坏了 断了3根线 有两根 被我焊上了 这个头子被我焊坏了 没办法 就只有找个线鼻子整上 将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破机器插针母头坏了 实在没有备件 找了个线鼻子没想到还刚刚好
难道这插口经常插拔?

网友B:
这句话我们领导常常说,所以说,一切困难在你面前都是小事,反正方法肯定比较多

网友C:
这种接插件电子市场到处都是,应该备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不会去插拔也没震动

网友D:
想做一件事情,你总会找到一个方法!不想做一件事情,总会找到借口。关键看意愿。

网友E:
一般都是人为摔坏的。我们这天车遥控器也是这样的插头,天车工不精心,把遥控器外壳都摔裂了。里面的针脚也断了。

网友F:
你干脆直接焊接得了!!
焊接以后拆起来不方便,不过你不会三天两头拆机器玩吧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线细,真不好焊接。

网友I:
换我是直接全部剪掉,直接焊接上去,一劳永逸

网友J:
这准都是小厂家生产的设备吧。

网友K:
线细还易断,各种胶封上。

网友L:
修好了就好

网友M:
很常见的接插件,到当地电子元器件市场上很容易买的到;

网友N:
接插件维修,觉得该主题与电气相关,特从“无所不谈”收录到“电工技术”;
本楼以上回帖,为在“无所不谈”回复。

维修中,应急修理、权宜之计、元件替代等情况都可能遇到;
需要遵守的原则是:安全可靠。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想做一件事情,你总会找到一个方法!不想做一件事情,总会找到借口。关键看意愿。
说得好,非常经典,有些事情确实是这样。

网友P:
看到这个帖,我上次也遇到一个类似的
一个航空插头,时间久了有点老化,220V的电,万用表测量没事,不短路,但一送电就跳空开,查了很久,后来直接拆了,不用插头了,就好了

网友Q:
这样子会不会松动啊  我可能会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Q:
把线鼻子先夹了一下才插的  机器震动还是比较小   应该不容易松    焊就只有把线夹了全焊上   对维修时间增长  还有就是我比较懒??下次有机会焊上

网友R:
办法总比困难多,灵活机动

网友S:
没螺丝插着会松吧!

网友T:
我女儿上幼儿园时,经常背,好像是他幼儿园里的校条!

网友U:
不会三天两头就去拔一次吧

网友V:
看样子不像易损件,怎么坏的

网友W: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