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nics奧托尼克斯觸摸屏通訊及軟件

楼主(2019-01-05):
不知道軟件對不對?通訊線也沒有?求指點一二,萬分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不到通訊線,無法修改,20幾臺機器,無語呀

网友B:
他也做了PLC?我只知道我们公司大部分都用传感器,就是这个牌子的,很少有这个牌子,没见过

网友C:
通讯线不是串口的吗?
自己做就行.

网友D:
232的,找手册看接线图。最简单的是2 3 5的三条线

网友E:
这款很像三菱的F930GOT-BWD-C;

楼主:
通訊線我也做了,就是不能用,連接不上 幫忙看看是不是圖17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了連接不上,我上傳了一份通訊資料,幫忙看看

网友F:
按照说明书应该是这个图片的,最好找电脑自带RS232接口的,有的USB转出来的是不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線做好了,插台式機後面沒有端口出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说说你台式机没有串口?USB转232的线好多都没有DTS DRS这些出来的,所以还是找台老电脑吧

楼主:
加個USB有端口出來,還是通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说你台式机没有串口?USB转232的线好多都没有DTS DRS这些出来的,所以还是找台老电脑吧
是電腦設備管理的com沒有,

网友F:
触摸屏对角按按看看菜单里面是否要设置,才能进行上载操作,你这个是扩展的USB-RS232的线吧,最好看下是否为标准RS232的,有的不良厂家只做235引线的

楼主:
我是不是要做422的線?

网友G:
422一般都是跟plc通讯或者其他rtu类的东西,跟电脑通讯还是232为主。就像上边楼层建议的,找个有实体com口的rs232台式机,用这个通讯先试试已保证软件和屏体都没有问题,再用笔记本usb转232来写程序。

楼主:
我插在台式機後面的,拔掉和插上com口都沒有變化,沒有新的端口出來,難道要裝屏的驅動?

网友F:
要不做个RS422的线要不吧CH1改成EDITOR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調換了,CH1為RS422,CH2為RS232C,還是不行,台式機的com口出不來

网友F:
看这个软件说明

网友F:
一定要RS232那个口设置为EDITOR模式,好像只能为CH1

楼主:
ok了,就這樣設定,通訊線是圖17.謝謝大家

楼主:
我試了一下,用USB轉232的頭也可以使用。再次感謝

网友E:
232端口下载线并不是直联的,你可以用三菱的F930GOT的下载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現在可以上傳下載了,我手頭上沒用930GOT的線,試不了,

网友E:
可以传送就好了;
这款包括系统的菜单都与三菱F930GOT很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用過F930GOT,不太了解。

网友H:
没见过,我们一般用西门子的

网友I:
他家的温控器我用的很多,几十台库存都送人了,卖不出去。没想到他家还有触摸屏!

网友J(2024-08-31):
回复 网友E:
用三菱的软件不行的,我今天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