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5):
力普变频器长跳e-10,不接电机不跳。接上电机经常跳。怎么查?

网友A:
建议楼主说明E-10是什么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块故障
单独检查驱动板,主板。

网友A:
切断模块直流母线正极供电,从后方接正直流530V电源,负极接直流530V的负极。单独给线路板供电,启动后测量驱动电路输出的电压与波形,如正常,那模块的可能性较大,否侧检查驱动电路,模块可单独测量,剩下怎么做,你懂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