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善弹簧按键的灵敏度

楼主(2019-01-05):
这是一个水暖电热毯的主机,其实就是一超小型暖气。我的问题是直接用电路板上的弹簧按键什么问题都没有,装回面板就按键不灵了。有没有知道怎么修的?谢谢。

网友A:
我没有理解“按键”是如何动作的,弹簧起什么作用;
会不会与装配有关系,不知可否边装边试。

网友B:
是不是间隙大了,你把弹簧拉开一点;你这个是触摸感应,你拆下来是直接用手接触,装回去后隔了一层,如果有间隙可能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C:
应该是重装后弹簧的高度和原来有差异
导致按键接触不够。把弹簧拉长一点试试!

网友D:
这难道不是薄膜键盘?弹簧只起支撑作用,太软了?
难道开关在电路板上?弹簧起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理解“按键”是如何动作的,弹簧起什么作用;
会不会与装配有关系,不知可否边装边试。
手直接触碰弹簧就起到按按钮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难道不是薄膜键盘?弹簧只起支撑作用,太软了?
难道开关在电路板上?弹簧起传力?
不是薄膜键盘,手直接触碰弹簧就起到按键的作用,黑色板下面是白色的塑料罩,电路板与塑料罩螺丝固定。

网友E:
这种属于电容触摸式的按键,调灵敏度应该是改变某个电阻的阻值或电容的容值。

网友F:
这种类似于电容感应检测,看一下检测共用线串接的电阻是否变大了导致灵敏度降低

网友D:
要真是如上面两位说的属于电容开关,那弹簧应该是起导电作用的,是不是装上隔了薄膜(绝缘),就不好了?

网友G:
这个是感应开关,那个弹簧是作为感应部分,感应不灵的话建议看看安装是否在距离太远,全部都不行的话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估计是你的主板问题,具体哪个元件就要实际测量,这样的维修板网上应该有卖,不贵的

网友H:
给弹黄贴张锡铂纸试试效果好不?

网友I:
是否和面板直接接触到了?试试将弹簧拉长点消除弹簧与面板间隙!

网友J:
是不是上面膜收缩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上面膜收缩了啊!
我把黑色的部分揭下来了,是1毫米或小于一毫米厚的带胶塑料板。

网友K: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你把定位螺丝不要拧太紧,按键板长期按变形了,螺丝上松一点让弹簧有间隙试试

网友L:
天气冷了。膜按住了按扭

网友M:
感觉你所描述的症状不应该是弹簧问题,你好好检查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导致你一安装就不灵啦....

网友N:
还没看过这种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