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猜猜这个电器件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1-05):
如图,有输入和输出端,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光电隔离器!

网友B:
感觉是光耦。

网友C:
是隔离板。。

网友D:
我看是了光耦,差不多是光电隔离器,光耦隔离器

网友E:
信号隔离

网友F:
这个不就是2台PLC联机用的那种光隔离器罢了

网友G:
图纸好像错了,NI15U-EM18WD-AP6X是图尔克的接近开关应该要接输入才对的吧

网友H:
看图像是光电隔离。

网友I:
隔离器,抗干扰,光电隔离,有啥好猜的。

网友J:
图片标示看是光电隔离。作用跟光耦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图纸好像错了,NI15U-EM18WD-AP6X是图尔克的接近开关应该要接输入才对的吧
----
好像是反了.

网友L:
于8楼的看法,可以对照实物查看一下。

网友M:
是隔离器吗

网友N:
楼主呢?采纳哪个?感觉已经有明确答案了。

网友O:
感觉像是光电隔离

网友P:
放大隔离板

网友Q:
感觉就是开关量的隔离

网友R:
看元件的电路像是光电开关

网友S:
比较小的隔离板,DCS系统的话用的点数会多很多

网友T:
从符号的就已经表明了,是一个二路的光电隔开关。说是一个二路的光隅也行。

网友U:
这个符号就是光耦,隔离信号用的

网友V:
4路信号NPN与PNP任意互转,电平转换,宽电压10-28V!
本端子台输出实际为一个电子开关,双向导通,故本端子台也可用在检测设备中,控制信号或小型负载的通断。
此端子台是信号转换隔离端子台,可用于高稳定输入点的隔离使用。对数字量进行光电隔离。还可将PNP信号转NPN信号或将NPN信号转为PNP信号。此端子台默认的输入电压是10-28V电压……

网友W:
信号隔离模块。

网友X:
光电隔离呗!

网友Y:
光电隔离。

网友Z:
起隔离作用的模块。

网友AA:
我看是固态继电器。输入是弱电开关信号,输出是电子开关。这个应该是光控可控硅或光控功率三极管。如果是前者,就是交流的电子开关,如果是后者,就是直流的电子开关。

网友AB:
2路隔离板

网友AC:
看起来像是某种隔离器。

网友AD:
没见过这个牌子的
看上面的图就是光电隔离器

网友AE:
用耳朵听一下,有没有声音
或找一下资料,像这种标识不明确的不费时间猜

网友AF:
标的和光藕一样啊

网友AG:
这个目测感觉好像是光耦隔离,还请楼主揭晓。

网友AH:
应该和光耦差不多吧!

楼主:
没有错,是光隔离,给猜对了朋友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