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输出的控制20个蜂鸣器(如图),需要加中继吗?

楼主(2019-01-05):
PLC是:XD3-60R-E
继电器输出的控制20个蜂鸣器(如图),需要加中继吗?
以前都是控制接触器,电磁阀的,我都用中继转一下。这种看硬件是手册好像不用?
但是这个蜂鸣器是断续工作的,是不是里面有电容充放电?

网友A:
400mA的负载,继电器触点选择选择1A的就不用中继。可以直驱。

网友B:
不需要加,我用过的,没问题

网友C:
我是统一驱动继电器,电压全部相同DC24V,这样PLC既可以用继电器型的,也可以用晶体管型的;
此外,继电器驱动的外部负载电压可以随意改变,24V、36V、110V、220V......

楼主:
20个点控制20个蜂鸣器,一个点一个,就怕电容充放电影响触点寿命
那种蜂鸣器是间隔声光报警,是不是里面有阻容充放电电路。电子不太懂。

楼主:
这个是自己干,能省就省。公司的不管什么一律用中继的。

网友D:
可以不用,直接驱动。

网友E:
这种不用

网友F:
看你的PLC输出继电器的最大电流,如果没有超,就不用,蜂鸣器,一般我是不用,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G:
小功率、交流电压,应当可以直接带。

网友H:
个人觉得
单从带载能力看,直接接可以用,
从维护、视觉等看加中继会更好

网友I:
电流才20mA,这个PLC内部继电器如果不能直接带的话,这种品牌的PLC可以扔了

网友J:
这么小的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就建议经过中间继电器

网友K:
回复 网友H:
加好点的继电器,破烂的不如不加了

网友L:
这种压电陶瓷蜂鸣器可以不加中继。

网友M:
现在改的设备驱动气动电磁阀都是直接驱动。
用信捷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I:
这个信捷继电器直驱我用了15年的现在都正常使用(驱动负载是AC220V 18VA的电磁阀),你的20mA还不到5VA完全正常驱动

网友N:
可以直接驱动。不用加继电器。

网友O:
三菱的直接驱动DN50的电磁阀都每问题。它的继电器输出是2A,比这个信捷的电流大,但仅仅一个蜂鸣器,没问题的

网友P:
直接驱动没有问题,不过加个中间继电器,万一坏了也是烧外接的中继,更换方便,成本上也比你PLC拆了换线路板上的继电器要低的多;

网友Q:
就负载能力来说没有问题!
要是省钱就不要加了,要是更多考虑还是加上吧!

网友R:
一个输出带20个蜂鸣器?在一个柜子上还是在N多处
在同一个柜上可以不加,在不同的地方最好加保护

网友S:
直驱完全没有问题,PLC输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