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5):
一台台达DVP32ES00R2机器,低温状态下运行正常,但是温度一高的话机器就出现ERROR报警,通信停止。确认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是哪个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A:
多高的温度?

网友B:
不了解该电路;PLC主板,可能一般不自己维修,有经验者应当不多。
若当成一般电路板,与温度相关的故障,可以考虑接触不良或元件性能不良等。

ERROR报警,通常是程序出错或运算出错;能够监控到程序的话,也可看看是什么情况。
而能够再次在“低温状态下运行正常”,说明存储器等应该正常。

网友C:
对于工控来说,这样的PLC修来自己玩玩还可以,修来使用不太建议

网友D:
高温下故障,元器件性能变差?器件参数飘移?焊点接触不好?……
这种情况维修意义不大,建议换新。

网友E:
温度高到什么程度?6、70度?
50度以下一般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F:
建议上个图看看具体的架构,一般来说,PLC在60的环境下工作根本没压力,怀疑不一定是PLC存在问题

网友G:
把所有的电容换了,把所有晶体管换了

网友H:
换掉它就好了,不用查别的。

网友I:
车上的显示屏就是,夏天触摸失灵(飘了),校正一下能用一段时间,有时想校正都难,有效的设置开关飘出去了。
天凉啥都不动就好了
如果不是拆装麻烦早换了,现在才500多

楼主(2019-05-12):
感谢8楼,还真是这个芯片不耐高温引起的

网友J(2022-03-23):
可以加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