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5):
有没有感应器可以不因水误感应,且可以感应玻璃

网友A:
接触型的不行吗?比如微动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不能接触到玻璃,不然可能会划伤玻璃

网友B:
不知超声波的能不能胜任

网友C:
有一款型号可以吗,欧姆龙,具体型号真不知道

网友D:
选用可调型电容接近开关:只要有东西靠近就会导致电容发生变化,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感应头的安装具体方式,考虑一下超声波的感应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不能接触到玻璃,不然可能会划伤玻璃
具体不知道你的情景.玻璃硬度很高,微动开关很小一点点而且接触是塑料或者橡胶薄膜.

网友D:
检测玻璃用超声波和激光类均因玻璃的透过性均不是很理想,检测还是电容型接近开关,至于水分可以通过压缩空气吹扫和延时确认等等软硬件结合处理,还有上述用微动开关检测的应该可以一试——微动开关检测头可以是软性PP材质或者软性橡胶碰触头......,这个都是有出品的

网友F:
能说明安装方式及部位就更好选型了。

网友G:
可以咨询一下基恩斯,他们如果有合适的会带样品上门测试的

网友H:
玻璃多厚,面积多大,是静态还是动态?

网友I:
楼主这是用在玻璃清洗线上的?
我们清洗线是入出口安装感应头,清洗过程中没有检测。

网友J:
瓶子还是平板,什么情况出的水,玻璃厚度多少等等都最好说一下
类似检测不外乎声光电触,还可以间接控

网友K:
其实,我比较关心玻璃的颜色,是透光的,还是非透光的。

楼主:
是TFT玻璃,非透光的,我们公司做的是清洗机,感应器安装在玻璃的下方,现在主要是来料有水,之前用的光电开关,偶尔会有水附着在感应器上导致误感应

网友L:
可以选用光电开关在玻璃上方进行检测,如果成本可以接受的话,电容式的接近开关会好一些

网友J:
安装位置不好
能在上面,或侧面用光纤
一定在下面,加个吹风,用电容式,可能空间不允许

网友M:
玻璃不透光?那就可以用光电传感器检测,虽然有水,水可以衍射光源,但接收部分还是有光能见到,只是大小的问题,而玻璃不透光,那就根本接收不到光源了。是这样吗?

网友N:
看过OMRON的样本手册,它有可以检测透明玻璃瓶的光电开关

楼主:
问题已解决,改用松下CX-441光电传感器(即使有水也不会误感应),再在侧边安装一个吹气,保证即使有水滴到上面,也可以迅速被吹走,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解答

网友O:
CX-441 | 小型光电传感器 [放大器内置]

1, 相对于原有型号,先进的光学系统将检测性能提高约2.5倍。即便是小到0.4mm的高低差亦可准确地检测。
2, 可根据用途进行选择的2种光点直径:在检测距离为50mm的传感器产品中备有最适用于检测细小工件的小光点(约2mm型)以及亦可适用于孔较多或容易颤振的工件的大光点(约6.5mm型)。
3, 可以几乎等同的距离检测黑色和白色工件。即便在异色工件流通的生产线上进行换产时,也无需调节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