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现好多空调、电磁炉、微波炉之类家电是没有机械按钮的那种轻触控制面板,这个内部是电容型还是红外型??

楼主(2019-01-05):
近期发现好多空调、电磁炉、微波炉之类家电是没有机械按钮的那种轻触控制面板,这个内部是电容型还是红外型??

网友A:
都是是薄膜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是薄膜开关。
不是啊!
我看到直接就是硬度很高的玻璃或者硬PVC材质,根本没有所谓的薄膜

网友B:
呵呵,那个是感应开关组件,非常成熟的技术,如果还不够清楚的建议看看某宝上的电磁炉维修包套件,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6%E6%91%B8%E5%BC%B9%E7%B0%A7/4990979?fr=aladdin

触摸弹簧 编辑
本词条缺少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触摸弹簧是指专用于电容式及单片机触摸屏电器的专用弹簧按键。触摸弹簧又称触摸感应弹簧、按键弹簧、接触弹簧。

中文名触摸弹簧 原材料琴碳钢丝、低碳钢丝,高碳钢 适用范围电磁炉,光波炉,电饼铛 安装要求灵敏度较高

目录

1 产品介绍
? 产品名称
? 产品材料
? 表面镀层
? 适用范围
? 选型规格
? 注意事项
2 应用原理
? 电场模拟
? 电容模拟
3 物理尺寸
4 使用
5 安装要求
6 附加功能
7 设计范例

产品介绍

编辑

产品名称

对于传统机械开关而言是一种稳健的电容式感应替代方案。采用可伸缩式触摸按键,无需更改壳模具即可实现触摸按键控制产品,触摸敏感度非常良好。

产品材料

琴碳钢丝、低碳钢丝,高碳钢、锰钢丝,镍丝,60SizMNA,弹簧用不锈钢丝等材料。

表面镀层

环保镍、镀无镍白K、直上金、底金、银色、青古铜、古银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电磁炉,光波炉,电饼铛,消毒柜,油烟机,热水器,暧风机,洗菜机,点钞机,按摩器,电烤箱,电子酒柜,饮水机等一系列高档智能触摸小家电产品。

选型规格

触摸按键产品,请提供以下几个参数:A,圆形五金触片直径 . B,弹簧线径 . C,弹簧高度 . D,弹簧圈数. E,弹簧外径 . F,若为中空触摸按键需提供内圆直径。

注意事项

弹簧产品作为各大行业常用的五金零件,并不同等于【螺丝、螺母】标准件等;螺丝、螺母在所有的五金店均有销售,但是弹簧却很少,比如两个厂家,产品外表都相差无几,但是需要的弹簧尺寸、压缩弹性、拉力、扭力却截然不同。所以弹簧不具备做大量的库存,还请各路好友谅解!

应用原理

编辑

利用弹簧构建电容式感应器电--容式感应相对于传统机械开关而言是一种稳健的替代方案。不过,有些应用不能在覆盖层下直接安置印刷电路板,也不能将印制电路板连接到设备外壳上。  这类应用包括炉灶、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等家用电器以及收音机、电视调谐器、控制面板、座位上的乘员检测系统等各种车辆电子装置。

金属弹簧感应器-可用来替代固态电导式感应器,这样,PCB 的位置就可以远离覆盖层,并能在震动强烈或温度急剧变化的工作条件下提供可靠的感应器连接。此外,弹簧还可提供背光照明、融合机械和电容按钮等其它功能。

电场模拟

为了对比弹簧感应器与固态电导式感应器之间的行为,必须要对相关对象的电场进行建模。在对固态电导式感应器和弹簧感应器建模时,我们假定以下情况:

· 覆盖层为无机玻璃:相对介电常数 e = 4.2;厚度 = 4 mm。

· 将手指建模为金属椭圆体:高度 = 20 mm;直径 = 10 mm。

· 固态电导式感应器为固态金属环:直径 = 10 mm;厚度 = 0.1 mm。

· 弹簧感应器用中空的金属圆筒建模:高度 = 20 mm;直径 = 10 mm;金属厚度 = 1mm。

弹簧的灵敏度稍优于含有较厚覆盖层的固态电导式感应器,因为弹簧感应器能形成较大的电场。

电容模拟

为了明确覆盖层厚度对手指触摸增加电容 (FTC) 的影响,我们仍用相同的固态电导式感应器和弹簧感应模拟器进行建模,但覆盖层厚度从 1 毫米增加到了 10 毫米。

此外,为了明确弹簧的最佳物理尺寸,FTC 的相关性将根据其高度、直径和弹簧线粗细等参数进行建模。当手指放在感应器上时,弹簧和固态电导式感应器的灵敏度相同。当手指位置稍偏感应器中心时,这两种感应器的灵敏度都会下降,但弹簧感应器的灵敏度略强于电导式感应器。手指放置位置偏离时,弹簧感应器上信号较强是弹簧感应器的一大优势,尤其是在滑块应用),这种优势则更加明显。如果覆盖层厚度为 2 毫米或更厚,弹簧感应器的灵敏度会更高。更适于获得最佳电容特性的弹簧物理尺寸。

物理尺寸

编辑

弹簧的高度应为 5 毫米或以上。超过这一范围,敏感度则不会再随着弹簧的高度增加而增强,但也不会导致性能下降;因此,电路板和覆盖层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需要相应延长。如果弹簧的高度低于 5 毫米,弹性、敏感度和侧面敏感度等特性就会受到影响。对于 4 毫米厚的覆盖层,为了获得最佳的弹簧灵敏度,弹簧的直径不得小于 10 毫米。在特定情况下,如果弹簧的灵敏度相对于选定的覆盖层而言已经足够,则可选用直径较小的弹簧。当 FTC 的变动范围仅介于数百分之一皮法之间时,弹簧线的粗细不会对电容特性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弹簧线的粗细应由对弹簧所要求的强度来决定。总体来说,弹簧线的粗细应介于 0.3~1.5 毫米之间。根据模拟的中间结果,弹簧感应器的自身电容一般会大于相同直径的固态电导式感应器。当采用 CSD 方法时,可通过保护电极来加以补偿。

网友D:
薄膜开关

网友E:
还真是头一次听说薄膜开关。。是不是镀上一层膜的那种工艺的 ITO

网友F:
还是机械的靠谱不会误触发,感应的只要有汤水会乱跳

网友G:
电容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机械的靠谱不会误触发,感应的只要有汤水会乱跳

这个应该是真的:我的手机有时就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