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5):
那位师傅知道6ES7 901-3BF21-0XA0能给224CN编程吗 谢谢

楼主:
我手头有一条6ES7 901-3BF21-0XA0数据线和一个CPU224 CN模块 但是通讯不上。这条线能和216通讯,不知到这个线是否能和224通讯吗 能给224CN编程吗

网友A:
这是PC-PPI电缆,给CPU224CN通讯是可以的,能与CPU216连说明线没有问题;
连不上CPU224CN,首先确认软件版本且界面设成中文的,CN型在英文状态下是不能连机的;
排除软件原因,如果你的CPU设的是187.5K通讯速率,而你的电缆又不是原装的话,那么你电缆只支持9。6K及19.2K,也会出现通讯不上的情况;
最后一种可能就是你的CPU224CN的通讯口已经挂了;

楼主:
这个模块新拆下来的 以前用网口通讯了 应该是好的 拆了两个模块都这样

网友A:
PLC后面加了CP243-1模块?
如果电缆是原装的,上面的拨码开关可以设置下波特率,改成187.5K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