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5):
我用的欧姆龙nx1p2 plc,我想知道我如何在字符串中提取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100* 我如何把@与*之间的数字提取出来,哪位师傅给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既然你都用到nx系列,这个问题不应该难弄
字符串,是固定长度,@*在固定位置,很好办,掐头去尾就是了
@*不在固定位置,先查找再屏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欧姆龙nx1p2 plc,我想知道我如何在字符串中提取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100* 我如何把@与*之间的数字提取出来,哪位师傅给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STEP1: 使用FIND指令分别查找@字符和*字符在字符串中的位置,这样可以得到@字符的起始位置和@和*之间的字符长度。
STEP2:使用MID指令来截取需要的字符串,STEP1中的第一次FIND找回的@位置+1就是MID要截取字符串的起始位置,第二次FIND找回的*位置-第一次FIND找到的@位置+1就是要截取的字符串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次长度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