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林变频器

楼主(2019-01-06):
西林变频器EH640 30G,30Kw变频器上电显示pLU,接触器没有吸合,小电解电容都已换掉故障以旧,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欠压故障,可能欠枧,可能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母线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同样的问题,同求大佬解答!

网友D:
30KW,电压检测用的是7840吧

楼主:
7840和LF353换了也无用,看参数FuO8母线电压显示为O

楼主:
第一次修西林变频器就遇到难题,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E:
测量一下母线电压是不是正的欠压还是检测有问题

网友F:
接触器控制回路故障 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接触器24V反馈回路故障 电源电压低或输入电源缺相。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开关电源部分还有电压检测电路呀。

网友D:
测量一下7840的输入输出电源,应该是丢了一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