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无功补偿原理图

楼主(2019-01-06):
说明:新无功补偿原理图:
    一、公认无功补偿原理图:
    1、是利用线路中的功率因数变化表示的。反映在无功补偿时线路中的电流减小,提高线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减少线路中的有功损耗,稳定电压,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2、对于线路的电流和功率因数变化,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对于普通无功补偿,是符合事实的。
    3、公认的无功补偿原理,反映的是无功补偿的表面现象,没有说明无功电流的来源。根据原理图,负载中的电流应当与线路中的电流大小相同。但负载中的电流是不变的或是增大的。线路中总电流减小原因是什么?没有说清楚。
    4、对于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没有反映出来,公认观点:无功补偿的好处在供电,不在用户。
   二、新的无功补偿原理图:
    1、新无功补偿原理产生原因:
   (1)无功补偿原理与节电效果相矛盾:节电专家黄有银:在做无功补偿中,发现从电源输出的电流减小,负载做功增大一倍多的现象。从书中找不到正确答案,同行人也无法解答。
   (2)《滤波器》节电效果不知道:在电工论坛中孙工发表文章:在治理有害谐波时,谐波达到国家标准,无意中发现用户月电费由22万元,减少到10万元,减少50%以上。同样从书中找不到答案,许多网友不相信。
   (3)试验证明无功补偿属于谐振:外行13网友退休教授:在做无功补偿试验中发现:当电容器直接与电网相通时,负载做功大小不变,符合公认的无功补偿原理。当电容器与电网相隔离时(在变压器输入端串联较大的纯电阻),试验结果:从电源输出的电流减小,负载做功增大,并且输出大于输入。
   (4)无功补偿节电效果找到有正确答案:三种现象说明:无功补偿属于广义的电路谐振,负载中的电流增大,符合谐振的特征。从实践中得知:无功补偿时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是不变的,所以负载中的有功功率与电流平方成正比,与原来的电阻成正比。
   (5)无功补偿急需要新无功补偿原理:从网上看,至今都是宣传公认的无功补偿原理,负载做功增大现象无法解答,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无法宣传,也没有人相信。公认的无功补偿原理阻碍无功补偿的发展,在当代急需要反映无功补偿节电本质的新无功补偿原理。经过多年研究,做出新无功补偿原理图。
    2、新无功补偿原理图,是利用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变化表示的。反映出无功补偿时负载中的电流和功增大,说明无功补偿属于广义的电路谐振,有"内电动势"产生,表现从电容器中输出无功功率和电流增大后的有功功率。电源输入有功功率+谐振有功功率=负载中的有功功增大。
    3、新无功补偿原理,因为能说明无功补偿的节电原因,还能反映出怎样才能提高节电效果,能推动无功补偿的发展。又因为谐振产生能量,《滤波器》有了节电的新功能,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安装,与无功补偿合用,会提高节电的效果,增大电网中的电能。对解决能源和环保 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网友A:
介绍的很详细。

楼主:
尊敬的版主:
   非常感谢您们,同意在论坛中发表!
   此文章不是广告,本人是研究节电理论的,不销售节电产品,也不做无功补偿业务。
   研究节电的原因是在40年前,我们单位缺少电能,三天两头停电,给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电能不足问题走上探讨新能源之路!
   在那时,无功补偿在中国刚刚开始,对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广泛宣传,我们冶金部还办《冶金节能报》,专门宣传无功补偿的效果,还有《鞍山电力报》等。因为电力的发展,电能不足问题基本上解决,再加上电工理论有失误,对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无功补偿的宣传也就停止了。
  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理论必然向前发展。经过40年的探讨,在教授级高工黄有银等人帮助下,发现电路谐振产生新能量---谐振能,总结出谐振能定律,推导出谐振能计算公式。将无功补偿的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总结出新无功补偿原理。对于两种原理说明如下:
  1、公认无功补偿原理:只说明线路中的电流和功率因数的变化,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讲无功补偿会减小线路中的总电流,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线路中的有功损耗。无功补偿的好处在供电,不在用户!
  从网上做无功补偿的企业网页中得知:(1)无功补偿用户电费减少,获得20-30%左右的节电效果,(2)无功补偿功率因数提高获奖费(称为力调费)。
  2、新的无功补偿原理:(1)负载做功增大,有科学根据:当电容器不直接与电网相通时,线路长有线路中的纯电阻,变压器中的纯电阻存在与电网有一定的隔离,所以负载的端电压会提高,负载中的电流和三种功率同时增大。
  (2)电路谐振,同时输出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因为谐振负载中有功功率增大,负载做功不变,就会减少从电源输出的有功功率,消耗电能减少,电费也减少。
  (3)对于电感负载来讲,有功功率是有害的功率,但因负载做功增大,有害的功率也会增大。反之有害功率增大的同时做功功率必然会增大。
  (4)注意:有功功率因数在设计时:是变数,在运行中:是常数。即功率因数是不变的,所以负载做功大小,与视在功率成正比。
  新无功补偿原理,对无功补偿的单位,是无价之宝,在无功补偿中做出的节电效果,可以广泛宣传,也可以开展节电竞赛,树立节电英雄!
   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请在微信中交流。手机号:15141908416,本人义务服务!

网友B:
嘻嘻,问题来了,这种“新无功补偿原理”怎么解释能量守恒原理呢?总不会出现输入的电能小于输出的电能吧?感觉这么变来变去的?增加元器件,就会增加损耗的呀?怎么能解释会增加新的能源呢?

举个例子,用户的负载功率因数已经超过了0.90,这种新无功补偿,第一,会不会反而影响了负载的功率因数,使其下降?第二,用户会得到更多的谐波产生的有功功率?

只是好奇心,所以回复了。不好意思。

网友C:
这种新方法有没有做过具体的案例,楼主不妨介绍一下。

楼主:
尊敬的电工朋友:
   中国有句俗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分析实践现象,总结出新的理论。
   一、世界公认的观点:审稿意见是中国有名大学的教授,可称为电工权威。请您们分析他的两条意见是否正确?
   1、按照书中观点:是正确的,可称为电工权威。
   2、按实践中分析:是错误的。(1)负载中的功率因数在设计时,是变数:在运行中是常数,他假设为“零”。请您们想一想:安装电容器后,负载中的有功功率能变成“零”吗?负载中的纯电阻R,能消失吗?
   (2)串联谐振能量来自电源:这是公认的观点,但公认的观点不代表是真理。《电工学》书中讲:串联谐振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在过去我也相信这是正确的,但通过试验结果证明是错误的。
  二、六张试验照片,是谐振能存在的最好证据。什么是创新?凡是创新必然与公认观点不相同,相同的是抄书。
   1、并联试验照片:通过研究并联试验结果,总结出新无功补偿原理。能说明无功补偿负载做功增大的本质,指导无功补偿的发展。普通无功补偿负载做功大小不变,原因是电容器直接与电网相通,因为负载电压不变,所以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都不变。但因从电容器输出无功电流,也有新能量产生,只是好处在供电,不在用户。
  2、串联试验照片:试验电路与书中不相同,在电源中安装隔离变压器。变压器的作用是分清谐振的能量是从哪来的?在变压器的输入端,串联较大纯电阻灯泡,目的是与电网相隔离。
(1)变压器工作原理:输入端的电流大小和相位,是由输出的电流大小和相位决定的。输出视在功率=输入视在功率。(2)如果谐振能量从电流输出,串联谐振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那么在变压器输入端测量,电流应当是增大的。(3)试验结果照片:当没有接电容器时,输入灯泡亮度大,输出灯泡亮度暗。当接入电容器后,输入灯泡亮度变暗,输出灯泡亮度增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试验方法必须是正确的。
  3、《直流节电器》试验照片:表示谐振比不谐振输出增大的情况。增大10倍左右,不是小数字,值得研究!
  (1)《直流节电器》是交流节电器的特殊电路,目的是在电动车中应用。因为本人无能力,没有做出实用的节电器。但容量的大小原理是一样的,小试验能做出电能增大10倍左右,大容量也会做出增大10倍左右。电子表转动原理与几千瓦电动机原理相同,都是两个磁埸互相作用产生的。
  注意:谐振是一种物理现象,是将原来的反作用力转换作用力产生的,电容器好比宏观中的配重一样。
  科学发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4、百年不遇的机会: 节能之大门打开之后,节电就会飞速地向前发展,希望电工朋友在节电的工中做出伟大的贡献!过去,总认为电工无用武之地,今天就怕您们没有这个胆量,不敢向前冲!

楼主:
回复3楼朋友:
  任何定律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能量守恒定律也是同样的。
   1,在电感负载中,安装电容器前?输出=输入,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2,在电感负载中,安装电容后,因为感抗和容抗的电流相位差180度,是时间角度,不是空间角度。它们不会互相抵消,但能互相合作,产生内电动势,输出新电能。
   3,理论与实践相矛盾怎么办?
    (1)在无功补偿中发现负载中的功率增大,请您看看并联试验照片。安装电容后,从电源输出电流减小,功功率不因数提高,是按同一个比例变化,从电源输出有功功率是不变的。
   (2)谐振时,从电源输出有功不变,输出有功功率增大又无法改变,产生理论与实践相矛盾。
   实践现象您不会改变,教授也不会改变。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必然有新能量产生,即输入有功功率+新产生有功功率=输出增大有功功率。
   (3)当电容器与电网相隔离时,负载中的电压会增大,即是电源电压与电容器电压的矢量和,因为电压增大,所以电流和功率同时增大。
  谐振能产生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D:
电力有源滤波器和静态无功补偿设备值得推广啊。

网友E:
无功补偿节约的是线损,与楼主说的是两回事吧?能量在电容和电感内存储和释放,形成谐振也只是电容传给电感,电感传给电容,损耗的电能由电网补充,至于你用灯泡的亮度来说话,这个问题就不说了,毕竟来这里的大多是电工。另外提醒一下,如果断开电源后灯泡还一直不灭,那就得小心了,因为有可能是处在强电磁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