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6):
一台15KW富士变频器运行即显示下四横条,求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图!!!!!!!!!!

楼主:
更换A7800后解决!

网友A:
4横条是什么报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资料说是欠压故障。运行即显示下横条!

网友A:
你换的7800是图中的哪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型号是A7840 代用型号A7800 线性光耦!

网友A:
维修的过程也发一下呀,这个牌子的没接触过

网友B(2020-02-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启动就报警四条横线怎么维修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看母线电压是否显示欠压么,我这也有一台运行显示横杠,但是显示电压正常的

网友D(2021-01-01):
我这有台和你一样的换7840还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