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老鼠,另一个开关为什么会跳闸?

楼主(2019-01-06):
报凌晨全厂停电,查低压两个总开关跳闸(参见下图,仅为示意),两个高压开关均在合闸位置,但出线屏1有“过流”指示;
遂将有怀疑的某车间分开关断开,先试送低压总开关2,无异常;再试送低压总开关1,未见异常。
随后到该车间,查得一台动力箱内进了老鼠;处理完毕,将该车间送电,正常。
该动力箱导体裸露,是一大缺陷。
问,“总开关1”回路的故障,为什么“总开关2”跳闸了呢?

网友A:
如果低压配电室采用单母线分段设计,且母联开关闭合,则有可能两路进线开关同时跳闸。

楼主:
低压母联开关未闭合。

网友B:
冬天经常有老鼠钻入配电柜、变压器取暖造成短路事故。

网友C:
母排裸露不是错,柜子没有做好防鼠措施才是错

网友D:
大事故啊!一条生命!下回要注意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报凌晨全厂停电,查低压两个总开关跳闸(参见下图,仅为示意),两个高压开关均在合闸位置,但出线屏1有“过流”指示;
遂将有怀疑的某车间分开关断开,先试送低压总开关2,无异常;再试送低压总开关1,未见异常。
随后到该车间,查得一台动力箱内进了老鼠;处理完毕,将该车间送电,正常。
该动力箱导体裸露,是一大缺陷。
问,“总开关1”回路的故障,为什么“总开关2”跳闸了呢?
你没看到老鼠的身体已经碰触到“总开关2”了吗?
即使你当时在现场看的时候没有碰触到“总开关2”,但老鼠在垂死挣扎过程中也会碰触到“总开关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事故啊!一条生命!下回要注意啊!
做电气的,不应如此说话;专业相关的,有时不宜开玩笑。
上次行业上安全检查、一个外厂的乱说话,差一点被我骂了;当时还是忍着、只跟他轻声说了句:电工在现场,我们是不允许说生啊死的!
当天随后、遇技安部长开会中途出来,又跟他说:那个姓某的不是好东西、乱说话,不是看在检查的份上,我就要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报凌晨全厂停电,查低压两个总开关跳闸(参见下图,仅为示意),两个高压开关均在合闸位置,但出线屏1有“过流”指示;
遂将有怀疑的某车间分开关断开,先试送低压总开关2,无异常;再试送低压总开关1,未见异常。
随后到该车间,查得一台动力箱内进了老鼠;处理完毕,将该车间送电,正常。
该动力箱导体裸露,是一大缺陷。
问,“总开关1”回路的故障,为什么“总开关2”跳闸了呢?
你没看到老鼠的身体已经碰触到“总开关2”了吗?
即使你当时在现场看的时候没有碰触到“总开关2”,但老鼠在垂死挣扎过程中也会碰触到“总开关2”的。
这不是总开关,总开关1和2是两个变压器出来的,不在一个柜子里面

网友G:
车间的低压动力柜一般不会考虑那么多的,我公司再15年也出现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