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环~~~~~~

楼主(2019-01-06):
有必要安装这么一个磁环吗?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据说有一定降低干扰的作用,不过这么安装对安装工人实际上耗时耗力,实际效果我也是没有测试过

网友B:
抗干扰,通常用于抑制高频噪声;导线缠绕多匝,可能是为适合抑制的频率范围。

网友C:
防干扰用;

网友D:
变频器其实按照最标准的安装图纸,不但需要磁环,还需要输入输出电抗器呢。磁环其实就是抑制电流突变的。

网友E:
变频器上经常用的这样的的磁环,这样的接线方式,用了减少干扰

网友F:
用电抗器不好些吗

网友G:
抗干扰,低成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电抗器不好些吗
电抗成本高呀

网友I:
安装磁环,抗干扰。

网友J:
据说如果磁环发热的话就代表起了作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必要安装这么一个磁环吗?它有什么作用?
抗干扰用,我在激光打标设备上亲自用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L:
抗干扰,变频器就是一个很大的干扰源,这个成本低,现在有些都要求加电抗及滤波器

网友M:
知道磁环可以抗干扰,今天算是见到实图了,原以为穿线进去就可以了,原来还要绕几圈 啊

网友N:
三根线共用一个磁环可行吗?

网友O:
我也装过磁环,几乎没有效果,后来果断换成进出滤波器。通过查看波形,基本上不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也装过磁环,几乎没有效果,后来果断换成进出滤波器。通过查看波形,基本上不存在干扰问题。
磁环一般用于对付高频.

网友Q:
我们这煤气报警器集中系统的220伏电源都是磁环(厂家标配)

网友R:
这个磁环外形够大了!!
30KW电机电线应该不小于10平方毫米规格,10平方导线绕了9匝最少也是直径60*10的磁环!!因为截面积小了导致磁环磁饱和的话那就效果很差了

网友S:
我在磨床上套过,没套之前变频器干扰伺服驱动器,上电伺服电机就慢慢转动,变频器进出线套上磁环后解决了。

网友T:
这样的磁环没用过,在称重仪表上用过,没有它都没法校验

网友U:
防止干扰 应该很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通常用于抑制高频噪声;导线缠绕多匝,可能是为适合抑制的频率范围。
变频器厂家就不能在变频器上配置一个???

网友V:
本人今年年初发过一个日本人的设备,讨论过这个磁环,缠绕的全数也有讲究的。

网友W:
磁环的效果还是可以的,我们最近几年的控制柜里都有这个。

网友X:
这个是降噪抑制干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本人今年年初发过一个日本人的设备,讨论过这个磁环,缠绕的全数也有讲究的。
有什么讲究,,,说说讨论一下???

网友Y: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通常用于抑制高频噪声;导线缠绕多匝,可能是为适合抑制的频率范围。
变频器厂家就不能在变频器上配置一个???
见过有随机配送的,用户选择安装。

网友Z:
抗干扰用的,一般多用于变频器。作用不大!感觉效果不明显!

网友AA:
重点是减少干扰,具体效果不同环境效果不一
很多普通环境都被省略掉了!

网友AB:
抗干扰,且这个磁环是没有充磁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O:
我也装过磁环,几乎没有效果,后来果断换成进出滤波器。通过查看波形,基本上不存在干扰问题。
这个成本高呀

欧洲进口设备上多见,上次一个4KW变频带的三相进线滤波器有一相对地漏电流偏大,跳漏开。我直接拆了短接,网上询价要1000多元。

网友AD:
是防止变频器对别的设备的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