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制动回路

楼主(2019-01-06):
请教各位大神,没工频电源时怎样加电测试变频器制动回路的好坏。

网友A:
你是指没有电源吗?没电你也许能测测开关管好坏,回路功能还是要加电测试

楼主:
到底怎样加电测试?使直流电压升到制动回路动作的电压。现手上有一220V变380V变压器,另有一220V调压器。

网友A:
肯定是直流电压要到制动开启条件测试

网友B:
直接加直流电给制动单元或制动电路的直流接入端街通电检查姐激动态检查。或静态检查制动单元或制动电路的元器件与制动管。

楼主:
我知道直流电要加到制动回路动作电压,我的意思是这个高压怎么得到,维修时要另外配一台直流高压电源吗?

网友C:
制动单元是对交直交中的直流母线电压监测,一般3相380V的DC母线电压应该是在600V吧,且体的也不是好清楚

楼主:
我见别人维修时是用220V变380V接到输入端,这样直流母线电压为530V左右,再用另一220V可调电源整流后接入来调高直流母线电压,但这个可调电到底怎么接线?

楼主:
咸工在吗?这个问题能否赐教。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每一步的操作都显得那么坚难!

网友A:
调压器加升压变压器,接整流桥得到高压直流接入直流母线,变频器还是正常接380

网友B:
运放基准电压,比如正常是3V,将此电压加大,看制动管是否动作。

网友D:
直流可调电源0-800V,直接接母线,慢慢调高就是。
制动和能量回馈都可以这样测量。

楼主:
这样说还要另外配一台直流高压可调电源

网友E:
如果是维修,想带整机测试制动单元,那就是得把直流母线电压升至600以上,测试制动单元的开启动作;如果不是这样,仅仅是测试制动单元的开启,可以模拟一个小电压给功率管的输入,看其开通截止状态。

网友F:
380V的变频,如果是测试制动,则是在菜单设置直流制动频率、直流制动力矩、直流制动时间,在变频器减速停机到动作频率即输出直流制动电压至电机。如果是测试母线过压保护点,则通常要将母线电压升到800V以上才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维修时整机测试。我的问题是怎样把直流电加到600V以上?如果用220V变压为380V接输入端,则直流母线电压为530V,再用一220V可调电源整流后直接接到直流母线,则是两直流电并联,这样直流母线电压调不上去?
   群里没人测试过吗?

网友B:
做一个倍压整流,再加调压器,调压器在前 倍压整流再后。

网友G:
直流也可以,加母线上,不过电压调好就行了,省的母线电压高电压低的。  正常测试变频器都要用最少380VAC两根线分别接在R  T上。其他方法最好不要试1!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

一个220V自耦调压器,输入接市电220V,输出接220V/420V变压器,变压器输出,接变频器输入。这样,当自耦调压器从220调至250范围,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即可超过600V上了。

也就是:自耦变-固定变-变频器串接即可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已这样试过没有。这样操作直流电压升不起来。

网友H:
650v-720v

网友I:
调试成功了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怎么可能不行呢?单相调压器的范围在0-240V,固定变压器的变比是220/420,这样再加上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充电平波,升到600V以上没有任何压力。条件是变频器输出电机接不接都行,不要启动电机运行。因为单相电源供电,非常有限的带载能力。

网友J:
简单的,你维修电源已经有550V了,再弄个固定的变压器380V整流成500V就可以了,测试之前把维修电源调低,把A电源+和B电源-接起来,也就是把两个电源串联,上电测试两个电源在500V多,再慢慢调高维修电源至制动动作就可以了,已经试过很多次了,也试过单独的制作单元,都没有问题,这样弄是最简单的

网友K:
前面有网友已经说了,用调压器输出交流220v或380v,后边接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直流电压。

网友L:
方法不外乎三个。
一是用调压、升压的办法使直流母线电压升至700V左右;
二是找到直流电压检测电路,用电阻串并联分压的办法,将500V信号“升至”700V即可。
后者安全也易操作,但需顺电路,需经验。说老实话,找到检测电路,动下手,也并不是那么难。
三是不理会检测,直接给相关制动驱动电路送信号(找到光耦,在输入侧送信号),检测其动作性能,也就是了。

网友L:
每一个问题都很难,也可以非常简单。用第二种办法,感觉比较容易。而且测试了电路的“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