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plc怎么清除程序

楼主(2019-01-06):
西门子smart  sr30有密码保护,想清除里面的程序。怎么处理。

网友A:
编程软件F1。

网友A:
要在忘记密码的情况下清除 PLC,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在 PLC 菜单功能区的“修改”(Modify) 区域单击“清除”(Clear) 按钮。

选中“块”(Blocks) 下的“复位为出厂默认设置”(Reset to factory defaults) 选项和“选项”(Options) 下的“忘记密码”(Forgot Password) 选项。

单击“清除”(Clear) 按钮并在 60 秒内对 CPU 循环上电。注意,必须在 60 秒内以物理方式循环上电;暖启动或其它重启方式都不会达到预期效果。

在所需的时间范围内执行这些步骤后,CPU 会复位为出厂默认设置。

网友B:
普通内存卡貌似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内存卡貌似就可以了
是的,包含两个文件,如果楼主还没有解决问题,再说

楼主:
好了,又换了个软件,清除掉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