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7):
新手自学PLC,网上按例子搞个通讯程序, 下载程序后上电,RUN亮,SF灯亮,内部异响,现通讯连接不上怎么处理

网友A:
运行开关打到stop再连接通讯看下。另外你说的内部异响怪吓人的,按说之前好用,没那么容易坏的,按前面说的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停止了,上电就亮RUN、SF两灯,异响好像中继频繁启动一样

网友A:
如果打到stop,run灯灭掉,stop灯亮,尝试通讯ok,那没问题。如果灯不转换,或者还是通讯不上,那应该就是坏掉了。。。

网友B:
你使用诊断功能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C:
估计主板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