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梯形图,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9-01-07):
三菱plc梯形图有一处看不懂,划问号处。哪位知晓啊?请问。

网友A:
比较指令,如果D200数据等于11,执行后面的指令。

楼主:
请问它与CMP指令是否有所区别?

楼主:
这个助记符是什么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找手册好好看一下。CMP是区间比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助记符是什么呢?
LD=

网友D:
and =
当二个数据相等时接通,不等时不通;

网友E:
接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条件满足时接通。
与CMP的区别,明显的一点是,形式上要简单明了;其余,则使用中可以体会。

网友F:
实话说,自从PLC可以直接用>、<、=以后,我都再也没有用过CMP了

网友G:
比cmp直接,也很容易理解

网友H:
三菱的吧,比较指令。很直观。

网友I:
其实触点比较比区间比较好用多了,我已经好久没有玩区间比较了!

网友J:
自己学着编写一段程序,模拟运行下比较容易理解,指示观看程序例子不容易理解,也记不住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实话说,自从PLC可以直接用>、<、=以后,我都再也没有用过CMP了
CMP占用三个,没注意到反而误事。><=比较直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实话说,自从PLC可以直接用>、<、=以后,我都再也没有用过CMP了
CMP占用三个,没注意到反而误事。><=比较直观。

这个的确,早期编程遇到好几次这个问题,后来直接用>、<、=以后,因为不占用中间继电器也就没有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实话说,自从PLC可以直接用>、<、=以后,我都再也没有用过CMP了
CMP占用三个,没注意到反而误事。><=比较直观。

这个的确,早期编程遇到好几次这个问题,后来直接用>、<、=以后,因为不占用中间继电器也就没有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印象中我从没用过CMP,一直都是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and =
当二个数据相等时接通,不等时不通;
三菱应该是LD= 信捷是AND=.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and =
当二个数据相等时接通,不等时不通;
三菱应该是LD= 信捷是AND=.
刚去试了下,三菱和信捷的这两指令都能用。

网友M:
第一个触点比较指令符号用:LD=,前面串联了M500,所以用触点串联比较指令符号:AND=,还有并联比较指令OR=  等比较指令,非常方便好用

楼主:
如果连接一个触摸屏,k的值能否实现在触摸屏上进行赋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and =
当二个数据相等时接通,不等时不通;
三菱应该是LD= 信捷是AND=.
刚去试了下,三菱和信捷的这两指令都能用。
我也去试了下,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and =
当二个数据相等时接通,不等时不通;
三菱应该是LD= 信捷是AND=.
呵呵;三菱与信捷在这条指令上没有区别;
LD=与AND=的区别在于LD=是直接连左侧母线的;

网友N:
比较指令有:ld=;ld>=;ld<=;ld>;ld<,楼主所示梯形图表示D200寄存器的值等于11的话,这段程序满足接通.一般都是需要用到这段程序之前,给D200赋值,MOV K11 D200.

网友O:
三菱里面K里面都是赋的值,然后D肯定是数据寄存器,,,=是命令。

楼主:
我可以在触摸屏里,设一个显示框,比如关联到D2,设为读写。这个k怎么给它赋值呢?

网友P:
比较指令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比较指令啊!
您这回复相比前面的人回复,好像没有一点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