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7):
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推荐一下

网友A:
看你学习西门子PLC哪一款?学习SMART 200,一般的配置都能搞定(只要求是WIN10系统),要学习1500,那就要高端配置了,看网友讨论,最低也得个8g的内存,硬盘最好固态硬盘。

网友B:
。。。。不如直接去西家
官网查看一下博图推荐配置就有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去西家
官网查看一下博图推荐配置就有谱了。
那敢情得上万了

网友D:
没说清楚要学习哪款型号,要是200、200 Smart、300\400的话,一般的电脑都可以装这些PLC的编程软件!要是1200\1500,建议电脑配置高一些!

网友E:
1200\1500集成比WINCC好么?

网友F:
有没有大神们给个具体的配置,比如说西门子全部plc,含1200和150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大神们给个具体的配置,比如说西门子全部plc,含1200和1500.
运行内存8-16G,256固态硬盘,CPU i7700HQ,CPU只能只高不能太低了,尽量用标准电压版

网友H:
小型机对应的软件比较小,对电脑的硬件要求也比较低;
所以先看你具体用的PLC;

网友I:
5000元的电脑正常都可以用了,不是搞工控的都用的几万元的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大神们给个具体的配置,比如说西门子全部plc,含1200和1500.
。。。。 那就给你个参考 ----- 我用的本本。先来张外观图:(放盒烟参考大小)
此本本配置 , 不奢华但确实够了,基本可以通吃西家全系列。
最后来张网上的图片,可以看见,价格不是很恐怖 。
此非广告贴 , 仅供参考 。

网友J:
仅学习的话无所谓配置的好坏,如果要最新版本的软件的话,那么必须是64位操作系统。
配置差一点,无非运行速度慢一点,在等待的时间里,你完全可以整理一下编程思路。
如果现场工作,你需要好一点配置的电脑,毕竟如果占用到业余时间的工作是不可容忍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嘿嘿,貌似你的电脑跟我的一样哦,用着可还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嘿嘿,貌似你的电脑跟我的一样哦,用着可还习惯?
。。。。。最讨厌的就是翻屏太紧
了,必须一个手按住,一个手掀屏
才能完成。其余还好。

网友L:
这要看你喜欢或者以后会用到什么品牌的PL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感觉还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M:
西门子SIMATIC FIELD PG 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跑博图就跟玩扫雷一样流畅,只要是西门家的软件没有装不上去的,而且外观比较拉风,三防做的也很不错,提着像个PRADA潮包,我也只是有幸稍稍用了一下午,把玩的不肯给人还回去。
找你老板推荐下试试。万一要再招个工程师用 i5处理器,4G内存,500G机械硬盘的,差不多6000左右的电脑,指定给你开了。
学习用,不用博图,是个电脑都行。
要考虑以后用还是把配置提上来比较好,一般来说,8000左右的游戏本绝对够干活,但是出差背着沉呐,综合考虑吧,不丢性能和配置,还要续航好,还要轻,怎么着也得万把块的笔记本。

网友N:
西门子的工控机最好,自带通讯卡。

网友O:
我下一台笔记本打算买戴尔了,现在用的是联想!

网友P:
西门子1200与1500系列电脑需要高配,200 300 400低配置的也可以照干

网友E:
1500是不是集成了WINCC里面所有插件啊?

网友L:
13年上大学的老笔记本到现在还用呢  加了个固态接着用。!

网友Q:
你这个怎么也得运行内存8G,再就是CPU主频不能低于2.6吧,西门子这类PLC一开始不用太高配置了,但是到了后期如果都学得花配置就要求高了,二手的W541,不错。博图软件什么配置也卡。

网友R:
5000以上的基本都能够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