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7):
有一变频器设备,单相输入,三相输出
接在变频电源上显示:220V,0.8A,功率为90W
用钳流表测量火线电流是0.46A
请问钳流表显示的是做功的有效电流值? 220*0.47=100W 也对不上

网友A:
1、测量变频电源电流电压功率之类参数必须用真有效值表计;
2、既然是变频电源,那就最起码属于交流负载,交流负载还有功率因数,功率因数你如果不懂的话你最起码不算一个合格的电气从业人员

网友B:
是正常的啊,

网友C:
还需要多多实践啊,变频器上端下端电流也不一样的。

网友D:
如果用老款的指针钳表就会比较接近理论数值

网友E:
变频器输入电流是工频电流,变频器有整流环节并有较大的储能电容,输出电流是逆变的高频脉冲电流。所以用电流表是不足以判断具体情况的!
还有输出的峰值功率超过输入功率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F:
这个值没什么问题!
变频器负载效率问题
变频器本身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消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