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7):
配电盘上没有变频器。
处理模拟量配电内部的线需要用屏蔽线吗?
端子排到变送器的用屏蔽线,配电盘内部的呢?

网友A:
我自己的的原则是:信号线,柜内双绞,柜外屏蔽。针对弱电信号线的布线原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柜内双绞线放到线槽里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找到这这一种,可以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让我想到老家的灯泡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淘宝都是带屏蔽层的,双绞线就找到这一种,版主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C:
我不知道楼主为什么纠结,是成本吗?柜外屏蔽线肯定比柜内用量大,屏蔽线整卷买,难道要为柜内的几米双绞线买整卷双绞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屏蔽层的粗,怕线槽放不下,有20对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可以说我就用网线吗?

网友D:
从模拟量出来的线,到变频器,我都是选择双绞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了一招。

网友B:
回复 楼主:
5条网线解决你的问题,超五类以上效果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找到这这一种,可以吗?

你这种不是“双绞”线,仅是普通的双芯绞合塑料花线,没有抗干扰作用的。

双绞线就像网线内部那种多股绞合再绞合的电缆线,这才有抗干扰作用。

网友F:
一般柜内距离短,很少用双绞的,除非像消防行业特定必须用双绞线,现在盘厂不会给你双绞的。16年给日本人多了一个柜子,要求非常严格,双绞过一根就是PLC的EMC前端双绞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放在线槽里。但是一定是同类信号线,不要有强电的电缆线!

网友A:
哦,补充一下,我们的双绞线是自制的,采用单颗线,然后用手电钻自己绞的,哈哈。原则是100mm要有4个至5个花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说我就用网线吗?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24&a_id=1138317&s_id=0&num=1

网友H:
我感觉还是用屏蔽的比较好。

网友I:
选择双绞屏蔽线是好的,不过要求不高的话就不需要了

网友J:
支招的朋友真多,学习了。

网友K:
这个与现场情况有关,在家千般好,现场一时难倒英雄汉。
遇到多,只是现场的布局与在家不一致,造成强烈的干扰,现找原因现试解决办法,最后用到了旁路电容才解决(敢合驱动闸)

网友L(2019-02-11):
引用 楼主:
配电盘上没有变频器。
处理模拟量配电内部的线需要用屏蔽线吗?
端子排到变送器的用屏蔽线,配电盘内部的呢?
回答这些问题,搞清如下几个概念才能据实际回答:1,平衡传输模式(对应差分输入,输出);2,单端模式;3,环地及其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