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丹佛斯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9-01-07):
西门子200与丹佛斯变频器通讯 但启停给的是启动/停止变频器写 047C 到地址 看图片

楼主:
5000超过200地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200与丹佛斯变频器通讯 但启停给的是启动/停止变频器写 047C 到地址 看图片
200的话 到时候寄存器编号填写450000就可以了,200自带Modbus RTU指令库对于4区的寄存器读写范围可以超过9999
启动变频器具体报文就是:
01 06 C3 4F 04 7C 87 78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0超过200地址了
测试的怎么样了?要及时反馈啊!

网友B:
嗯嗯,今天产线有生产,没测试,我现在是端子控制启停,速度通讯给,师傅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推广和学习。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嗯嗯,今天产线有生产,没测试,我现在是端子控制启停,速度通讯给,师傅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推广和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今天产线有生产,没测试,我现在是端子控制启停,速度通讯给,师傅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推广和学习。??
怎么和楼主的ID不是一个?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我用手机登就这样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guan兄,测试完了,地址450000,启停代码也没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uan兄,测试完了,地址450000,启停代码也没问题,谢谢!
对的!寄存器实际地址为16进制C34F,换算为10进制就是49999,那么200里填的是寄存器编号,那么就是450000!
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