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做的一个小工程,结尾了。

楼主(2019-01-07):
仪表电气我们做的,另加几个管网,请前辈评价。

网友A:
电气部分来个特写呀

网友B:
看样子像化工厂的样子,管道和流量监控用得不少

网友C:
这是做的什么设备呀?

网友D:
那些管道上那么多压力表呀...

网友E:
管的面漆显示你们做管不专业。

网友F:
没有流向标志,差评

网友G:
感觉是工厂里的地下车间哦

网友H:
还没完工吧?板换加热是节能改造还是生产加热的?管道油漆没刷好,要颜色区分,管道流向标示,阀门编号标志,仪器与仪表的观测方向不一致,

网友I:
如果两个带绿色的仪表是流量计,我不觉得位置合理,一般垂直90°弯下来的一般要有5D以后距离才可以装,以直角弯头结束为准,否则测的有误差。
前提:
1)可能看图有误差,流量计前面满足5D要求也说不定;
2)不同的厂家要求或许有少许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