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反映力控软件突然数据全无

楼主(2019-01-07):
力控组态软件监控数据突然都没有了,我经过和客户沟通,是电脑蓝屏的过,造成的影响数据不稳定。但是后来客户又说,现在电脑不蓝屏了,但是还没有数据。我的控制系统如下
正常运行了3年,没有问题,突然出现数据全无的现象。

网友A:
是实时数据没有了还是历史数据没有了?如果是实时数据没有了,就让客户打开ComBridge,拍个照片给你看看,是不是通讯断掉了。历史数据没有了,是用的力控自带数据库还是外带的数据库?

网友B:
通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实时数据没有了还是历史数据没有了?如果是实时数据没有了,就让客户打开ComBridge,拍个照片给你看看,是不是通讯断掉了。历史数据没有了,是用的力控自带数据库还是外带的数据库?
实时数据没有了,网络能上网,我初步判断是系统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断了?
所有的都断了,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C:
要蓝屏那一刻的实时数据?估计是没有来得及保存,都在电脑的内存中转站处,没来得及转储进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蓝屏那一刻的实时数据?估计是没有来得及保存,都在电脑的内存中转站处,没来得及转储进硬盘吧。
现在的情况是监控上的数据都没有了。

网友D:
力控的驱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控的驱动出问题了?
是的,直接重新做系统,
我试过了,我重新安装力控7.1版本无法安装。

网友E:
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装系统。
我就是重做系统后,恢复备份文件,但是事情还没结束。
发现
通过工控机走的RS232转485连接的电表没有参数。问题正在查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