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SMART 编程软件问题还是我操作问题?变量红线。。。

楼主(2019-01-07):
每个子程序调用的输入/输出参数的最大限制是16,如果您尝试下载的程序超过此一限制,IN和out加起来共16个超过16个就会出错。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下面改名字 定义变量类型,也是红线。。。。也不自动分配L区地址了
第一次用,这个是什么鬼?编译都过不了
编程软件2.3.00.02_00.06、、西门子高大上的东西,我哪里操作不对了

楼主:
是不是子程序局部变量有限制啊?我删除了前面的,后面就可以定义了

网友A:
我看楼主的程序,好像都是放在一个网络段里了?

网友B:
每个子程序调用的输入/输出参数的最大限制是16,IN和out加起来共16个超过16个就会出错

网友C:
smart200的输入输出变量不能超过16个

网友D:
学习了。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