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7):
一台安普变频器,开关电源坏,模块坏,修好开关电源,拆除坏的模块后,通直流,继电器吸和,面板正常显示设置频率。更换驱动稳压二极管,粗略测量驱动电路,感觉没问题,更换新模块,通电试机,面板显示8888,继电器不吸合,请教什么问题?_??

网友A:
是不是有密码?还是应该有什么组合键解码?

楼主:
不装模块的时候,正常显示设置频率,装了模块显示8888

网友B:
自检不通过吧,汇川自检不通过就是这样

网友C:
测量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看是否正常?母线电压够不?

网友D:
是不是焊接的时候哪里短路了

楼主:
短路也出现这种情况吗?原来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