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我们厂里有一台电动平车,载重10吨。供电方式为单相AC36V地轨供电,电平车上配有36V升380V变压器,给一台3.5KW转速920转/分的单相电机供电驱动减速机带动平车运行。
这种方式控制电路复杂,电容移相 反向制动 运行冲击大,机械和电器故障频发。
现在想改用变频驱动,解决启动加速和减速制动,打算用PLC控制。那么问题来了!!
在现有基础上尽量少改动,尤其供电方式不好改动。AC36V电压为安全电压雷打不动,升压变压器也只能提供单相380v电压,市场上又没有单相380的变频器,单相220变压器大多功率比较小。网上看到一些不太出名的品牌220v变频器可以做到5,5KW甚至更大,但考虑到稳定性不太敢用。况且也要改变压器比较麻烦。
查了些资料三相380变频器有些品牌可以缺相运行,但不可带负载运行,输出功率只能达到标定的45%尤其电平车属于重载。重载本身就需要变频器放大一级选型。
1:考虑将AC380整流成直流直接输入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这样可以解决变频器缺相报警?
2:这样输入方式就无法加制动电阻,不知道电平车满载用变频器减速制动会不会报警?或者制动时间可以调长些也可以。
3:轨道取电碳刷和轨道摩擦会产生火花,电压会有波动,不知对升压整流后的变频器输入端有何影响?如果有影响该如何解决?
4:厂里就这么一台电平车任务繁重不可长时间停用,此方案没有测试机会,也就是说改了就要成功,要不影响生产。
5:手头有一台三肯7.5KW变频器,希望能用上。在现有硬件的情况下选用3.7KW的6级电机可以不用改动减速机,直接运行即可。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最好不改,不配套的东西很多,变频器不适合频繁启动,出了故障检修困难,影响生产。

网友B:
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的变频器,下图是安川V1000系列

网友C:
直接36V直流无刷电机多好。

网友D:
电动平车因为滑轨供电偶尔会有不连续性(就是碳刷跳动导致瞬间电压下降,但是电车在动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种瞬间可能也就是0.1S但是变频器会检测电压低下停车),变频器会异常频频停车,不建议改造

网友E:
关键是单相交流电机,用变频器不合适呀。还不如把电机变成36V直接的驱动那种不变压的特种电机,

或者现在这个单相电机采用5kW交流调压器,制动采用能耗制动、直流制动等,简单了。就是都是分立元件的电气而已。

网友F:
和我们车用的差不多,我们做是3相36v的100吨的平车。建议就用你那台变频器试下,因该问题不大。我们这变频器输入缺相后扭矩也还行。

网友G:
楼主想法不错,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D:
实际当初就应该选用自带电池组的电动车!!
国产电池组便宜,电池组的比地面设置轨道安全(集电轨容易碰砸、就算36V也会电死人,)、而且选用轮胎型的话路劲随意3.5KW电机正常运行电流到了120A了(AC36V啊)

网友H:
不能用变频器。我们公司也有电动平车。25t和35t的,不过用的是直流电。先两相380变36v,通过地面上导轨和小车4个车轮给一个整流桥变为直流36v再通过直流接触器去控制一个直流串励电机。不过长时间使用后由于车轮上电刷接触不良和打火。干脆将导轨升高。用2根线直接连接到小车上,把碳刷去掉,。后来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I:
还用变频器,估计你的环境也不适用,距离不长的话搞个拖缆就可以了,速度搞慢点,正反转,投资也不大。

网友J:
我们这地平车简单。380变36,然后通过升压到380,正反转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正是拖缆不符合现场要求 才改的地轨。

楼主:
今天使用单相380整流后直接接在直流母线上 变频器带7.5kw 2级电机 电流7安 运行正常 加减速设置成1秒 运行正常。
这样应该算3.5kw电机的额定电流运转了。看来带负载没什么问题,接下来打算把电机和变频器拿到平车上在线测试,看看电压瞬变的情况下单相380供给变频器做负载测试,原电路不改动直接并接变频器,分别做空载 半载 和满载测试。再调试各种频率和加减速测试,并接后电流大约为15安左右 不知道变压器顶得住不?或者用个小电机测试即可 因为负载测试没问题 在线测试主要目的是测试电压瞬变对变频器输入的影响。明天在翻翻说明书 有没有应对电源输入瞬变的应对措施。

网友K:
这个成功很难。接触不好会经常报警

网友L:
看样估计楼主是用36的交流地轨道吧,是否可以考虑一下直接整流,车上再安装一套电池组做缓冲,直接用低压的无刷电机驱动(成套组件)

网友M:
不行,供电电压不够稳定,除非碳刷质量十分好

网友N:
我单位有一台变频控制的,单相380降压至路轨36v,变频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单位有一台变频控制的,单相380降压至路轨36v,变频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供您参考
太感谢您了,有成品方案说明可行,这台平车电源输入经过处理了吗?36v升压到380v直接接变频器的rst端子中的两个还是整流后输入直流母线?或者加电容电抗之类吗?现在缺相不是问题负载也不是问题,就只有电源瞬变有点担心。今天太忙没琢磨这事,明天有空去在线并接个小电机试试看!总之太感谢您了。。。

楼主:
这台变频器不知道什么牌子 看型号是7.5kw?5.5kw?

网友N:
上图说话,仅供参考

网友N:
变频器是常熟开关厂生产的

网友O:
高手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N:
感谢开盖为我拍照,从接线上看输入端未做处理直接单相380输入,变频器内部设置缺相不检测,调速使用模拟量调速,报警输入指示灯,未接制动电阻看样子变频器自身能力足够满足制动要求。只是不明白电路板上有个时间继电器是做什么的?
改造可行性没问题,过完年就动手。谢谢各位前辈!!改造完我回在此贴回复!!

网友P:
用步进电机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