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监控,报警处理

楼主(2019-01-08):
plc控制五路加热棒自动运行,用电能表正泰dssu666监控电压电流能耗,如果某一根加热棒损坏,怎么能做出反馈报警处理的功能。

网友A:
什么PLC,什么温度模块,模块有没有短线检测?
没电流时,电能表有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B:
用什么控制系统?

网友C:
能不能把每一路加热棒电压电流信号采集到plc里,通过监测电流信号判断是否故障

网友D:
电能表不是带电流电压信号输出吗??
PLC每次上电读取这些数据运算一下得出电阻值存放在内存区,发现电阻变化较大就可以判断异常

网友E:
加热棒型号是什么,反馈方式是什么

网友F:
五路都有单独一块你说的电表吗?
通过通讯读取所需数据,做比较输出。

网友G:
明确选用什么控制系统,使用什么语言?

网友H:
PLC必须监控电能表的电流变化

网友I:
引用 楼主:
plc控制五路加热棒自动运行,用电能表正泰dssu666监控电压电流能耗,如果某一根加热棒损坏,怎么能做出反馈报警处理的功能。
如果只有一块电能表,确实不好监测;还有一个情况,电加热系统一般都不会是一直不停的通电工作,而是间断工作的,也就是加热丝需要休息的,你打算如何区分呢,其实区分也容易。比如五路电流值的和,然后规定波动值是±1~3A,以此为范围,用PLC的数据对比指令进行实时比对即输出结果。然后只有接通加热电源的时候才执行比对指令。

网友J:
用HB404智能电流表,简单到极点的控制。

网友K:
  2种选择, 如果你只需要1个报警(6个加热管同时加热同时停止,任意一个短线报警输出)。用UT6,炜固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另外一种是你需要每个加热管单独对应一个报警信号,就是6个加热管6个报警信号。这个用LC20电流感应开关,一个加热管安装一个 ,体积很小,而且灵活。如果用电流模块则成本相对高,不经济,工作量也不小。

网友K:
NPN  PNP 都能用。另外LC11  LC20H都能用。

网友L:
首先确定报警参数,选用什么参数连锁。

网友B:
明确系统需要控制的参数,那个作为报警参数,非正常范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