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台达plc编程软件升级为WPLSoft 2.47,使用搜索功能的时候,不能保存上次的操作设置状态?

网友A:
建议装低版本的。我目前一直都是低版本的

网友B:
台达软件他们升级版本后要过个一年半载的在使用,要不BUG太多。

网友C:
台达的软件出来一段时间才去更新吧
老是有BUG的

网友D:
搜索功能是指?
是不是我没有试过,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E:
台达的软件BUG太多!

网友F:
2.46问题很多,2.47出来了,明天安装试一下希望把我遇到的问题能解决了。

网友F:
楼主所谓“搜索功能”具体指?我特意安装了2.47试用了一下,“查找”功能正常。
2.46版本发现“文件”——“程序比对”——“与PLC比对”功能,当PLC是ES/EC时失效,不会输出结果,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此问题当时400电话咨询台达,得到的解答是他们没有发现此问题)

网友G:
一直用的都是2.46

网友H(2019-04-21):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谓“搜索功能”具体指?我特意安装了2.47试用了一下,“查找”功能正常。
2.46版本发现“文件”——“程序比对”——“与PLC比对”功能,当PLC是ES/EC时失效,不会输出结果,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此问题当时400电话咨询台达,得到的解答是他们没有发现此问题)

我对比没问题,正常

网友F:
回复 网友H:
我在WINXP/WIN10系统下都测试过,SS2/EH3/SA2都没有问题,就是ES有上述问题,比对完后不输出结果,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