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啥是外磁万用表?与内磁啥区别?那种更好?谢谢

网友A:
磁电系仪表要有一个恒的磁场,一般这个磁场是由永久磁钢提供,而永久磁钢在磁路中有两种形式,
1是在可动线圈中间做成圆柱形,而可动线圈外部是圆筒形,由软磁性材料制成。这种形式,称为内磁式。
2是永久磁钢在外部,可动线圈中间的圆柱体为软磁性材料,这种形式,称为外磁式。
特点:
内磁式,受外磁场干扰较小,磁路短,铁磁材料少,重量轻,但难以形成很强的磁场,在可动线圈和游丝相同时,灵敏度较低。
外磁式,铁磁材料用的较多,较重,易受外磁场干扰(但可加屏蔽以消除干扰)灵敏度较高。
综上所述,还是外磁式较好。

百度答案

网友B:
表头的区别

网友C:
磁电系仪表要有一个恒的磁场,一般这个磁场是由永久磁钢提供,而永久磁钢在磁路中有两种形式,
1是在可动线圈中间做成圆柱形,而可动线圈外部是圆筒形,由软磁性材料制成。这种形式,称为内磁式。
2是永久磁钢在外部,可动线圈中间的圆柱体为软磁性材料,这种形式,称为外磁式。
特点:
内磁式,受外磁场干扰较小,磁路短,铁磁材料少,重量轻,但难以形成很强的磁场,在可动线圈和游丝相同时,灵敏度较低。
外磁式,铁磁材料用的较多,较重,易受外磁场干扰(但可加屏蔽以消除干扰)灵敏度较高。
综上所述,还是外磁式较好。

网友D:
你这应该是MF系列的那种表。快~!上面见过大神改装,。

网友E:
图片中的是比较常见的MF47,以前都修家电的后常用的,喜欢玩万用表的也可以去贴吧转一下,里面经常讨论万用表的种种,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福禄克

网友F:
现在都用数字的了!指针的除了体现一下情怀,基本上没啥优势了!

网友G:
数字表没这区别吧?嘻嘻,现在都是数字表显示,指针表用的很少了。

网友H:
数字表使用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用数字的了!指针的除了体现一下情怀,基本上没啥优势了!
第一是情怀,第二是买一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电系仪表要有一个恒的磁场,一般这个磁场是由永久磁钢提供,而永久磁钢在磁路中有两种形式,
1是在可动线圈中间做成圆柱形,而可动线圈外部是圆筒形,由软磁性材料制成。这种形式,称为内磁式。
2是永久磁钢在外部,可动线圈中间的圆柱体为软磁性材料,这种形式,称为外磁式。
特点:
内磁式,受外磁场干扰较小,磁路短,铁磁材料少,重量轻,但难以形成很强的磁场,在可动线圈和游丝相同时,灵敏度较低。
外磁式,铁磁材料用的较多,较重,易受外磁场干扰(但可加屏蔽以消除干扰)灵敏度较高。
综上所述,还是外磁式较好。
谢谢。拜读了

网友I:
没用过指针的。只有以前学校里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