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0系统这块梯图是啥意思?

楼主(2019-01-08):
这个K8F0、D4和下面K0、D4是啥意思、怎么导通的?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f0开始32位。k1 k2这些看来没有理解呢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把F0-F31传送到D4、D5中;然后判断D4、D5中是否大于0;大于0说明有报警发生,M8163闭合。提示有报警。可以在报警画面或诊断画面显示和查看相关报警;F继电器为报警继电器。软的

网友C:
三菱的数控系统,底层的PLC编程选择的是对应A系列的PLC,可以参考A系列的编程手册。

网友D:
前面的K8F0,这个K8是4X8,等于从F0开始的32个,就是F0-F31
后面的K0是十进制0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