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组态王变量只能定义三菱PLC的计数器1-199,计数器200后的怎么定义变量?

网友A:
要注意C200后的是32位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那就传送到d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
那就在PLC里面先传送到D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