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修变频器,驱动器时模块炸了更换时,大伙换一样型号的模块,还是代用的,有什么代换注意事项?首先小功率换大功率模块是不可行的,但大功率换小功率的情况也会出现问题。比如上次遇到过一些翻新的模块,重新印字的,大改小。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问题等,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什么现象的!

网友A:
这个没试过,成本太高

网友B:
通常是同型号代换,直流驱动也是一样,有时候用功率大一点的换

网友C:
不同igbt,开关延时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也是这样,功率比原来大充放电时间延长,激励不足,会出现很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一般都用原型号更换,不过买到返新模块,大给小的发给我还是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