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WORKS2功能块FB的使用

楼主(2019-01-08):
三菱WORKS2,FX3SA,编程做了个简单的FB,就是mm和pulse的转换。大概用了5次。却只有一处正常输出了。监控发现FB中的中间值【计算1】一直为0.请教一下哪里没有设置正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WORKS2,FX3SA,编程做了个简单的FB,就是mm和pulse的转换。大概用了5次。却只有一处正常输出了。监控发现FB中的中间值【计算1】一直为0.请教一下哪里没有设置正确?谢谢
请贴出所有代码以及变量的定义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WORKS2,FX3SA,编程做了个简单的FB,就是mm和pulse的转换。大概用了5次。却只有一处正常输出了。监控发现FB中的中间值【计算1】一直为0.请教一下哪里没有设置正确?谢谢
请贴出所有代码以及变量的定义窗口。
C大帮忙看看...后面不用FB只用标签变量测试,创建了Temp0-Temp6,结果也是第一个局部变量有效,后面的也全部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WORKS2,FX3SA,编程做了个简单的FB,就是mm和pulse的转换。大概用了5次。却只有一处正常输出了。监控发现FB中的中间值【计算1】一直为0.请教一下哪里没有设置正确?谢谢
因为DMUL的输出结果为64位数据,而标签化程序是自动分配地址的,因此,如果您将“计算1”声明为Double Word数组的话,您将在该数组的第二个元素中找到变量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翻手册的时候确实发现DMUL 和DDIV结果都是64bit的
非常感谢C的解惑...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用16位寄存器运算,最终结果DMOV到32位寄存器,C大的经验可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写到定位指令DDRVA的是32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