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一台旧车床,系统是广数的。主轴用松下变频器驱动。数控头到变频器的控制线已经拆乱。问题是:操作CNC,主轴转速不能随输入改变,问一下论坛的老师们,数控头到变频器的控制线应该怎么接?或者从数控头出来的控制线是怎么定义的?一共4根线

网友A:
一般是方向加模拟量,你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方向加模拟量,你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说了是广数的

网友C:
4根线应该485通信线与变频器连接通信。

网友D:
变频器品牌?要判断出变频器用哪种控制方式,再找不能变速的原因。

网友E:
能转还是不能转,能转是多少转?
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旧车床,买回来的时候线是散乱的。看接线,一个是变频器的正反转,另一个就是接在变频器电位器控制的调速端子端子上。在数控头输入指令,主轴总在30HZ上,不变化。由于是老型号变频器,没找到说明书,不清楚是通讯控制呢?还是多段速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D:
有电位器,那就是接到变频器的自带的模拟量输入接口,用模拟量调速的,确定下电位器调节时,输入的模拟量是否有变化。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模拟量电压是否随系统的转速信号大小而改变。如果变化说明系统正常,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没有电压就查线路或数控系统。至于系统说明书科自行去广数官网下载,算了,附上官网地址http://www.gsk.com.cn/zlxz/index_15.aspx?lcid=65

网友G:
模似量信号量一下,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H:
怀疑你的变频器的数据设置问题,目前是工作在点动的状态

网友I:
能不能拍两张接囗照片,特别是变频器接线端的照片,看一下线接在哪些端子上。型号报清楚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广数系统也分很多型号啊,980,920,928等等等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拍两张接囗照片,特别是变频器接线端的照片,看一下线接在哪些端子上。型号报清楚下!!

赞同,无论何种品牌的变频器,其端子代码缩写都差不多,根据端子代码,基本也能猜个差不多。

网友I:
等楼主一天了,都忙着呢?

网友K:
是不是模拟量线没有接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场如图片所示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场如图片所示
图没见着啊!!

楼主:
就是这个松下的变频器

网友J:
需要的是你的接线端子,你的图端子还能看得清?

网友L:
这几根线应该是模拟信号线2根直接连到你系统上的 , 2根信号输入,如果你的信号输入线要经过中间继电器的话,那么就要接继电器的常开点,通过系统去驱动这个继电器的线圈。 2根信号输出为驱动故障输出连到你的I/O板上面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这几根线应该是模拟信号线2根直接连到你系统上的 , 2根信号输入,如果你的信号输入线要经过中间继电器的话,那么就要接继电器的常开点,通过系统去驱动这个继电器的线圈。 2根信号输出为驱动故障输出连到你的I/O板上面的。

网友M(2020-09-12):
应该有两根是模拟量线,两根是正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