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有个概念很混淆;
①加热器工作时,我们常用的使用温控器控制加热管(使用SSR通断)或自己写PLC程序控制SSR通断进行加热,这种方式本质上是控制了加热管的输出功率吗?还是只是为了恒温进行不断的通断控制;
②使用可控硅(电力调整器)可以实现调整功率么

网友A:
温控器设定一个值,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控制系统断开,当温度下降时控制系统接通。实际就是一个恒温控制。使用可控硅控制是一个意思,不可能改变功率。

网友B:
要想改变功率可以将电热管分组、分段进行控制。可控硅及固态只能起通断作用,不可能调整其功率。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功及“调整输出功率”简称。在电加热温度控制领域,是通过调节电加热负载功率大小来控制温度的。目前主要采用可控硅调压器/调功器他们都可以调整加热负载功率。区别主要是工作方式不同。可控硅调压器采用移相触发工作方式,输出电压时连续变化的。可控硅调功器采用过零触发方式,它是通过控制通断比例控制加热功率的。
【转自网络】
这个说法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功及“调整输出功率”简称。在电加热温度控制领域,是通过调节电加热负载功率大小来控制温度的。目前主要采用可控硅调压器/调功器他们都可以调整加热负载功率。区别主要是工作方式不同。可控硅调压器采用移相触发工作方式,输出电压时连续变化的。可控硅调功器采用过零触发方式,它是通过控制通断比例控制加热功率的。
【转自网络】
这个说法对吗

网友C:
可控硅调压是通过电压控制功率输出,SSR通断是控制加热器通电时间,目的都 是一样控制温度在设定值内

网友D:
至少有三种方法.
一种就是可以看出来的通断,就是一会加热,一会停.
第二种是,对交流在周波里的通断,是一种快速的通断,对于加热器看起来就是平均功率.
看起来效果如同pwm.
第三种可以是整流调压,实际就是先在电路平均了,再施加到加热器上面.

网友E:
采用通、断方式控制,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控制总的输出功,而并非控制功率。

这和电冰箱一样,假定电冰箱的功率是200W,那么它工作的时候就是200W,当温度达到后,即停止的时候功率是0W。

电加热也一样,通的时候就是全功率,断的时候就是0功率,但总的用电度将受到影响。

凡是用调压方式控制的,都是属于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F: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功率是指额定工况下的功率,则不能调整;如果是指发热量的控制(或称发热功率),则调整电压可调整发热量。
倘若将过零触发的通断控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观察,其平均发热量也得到了控制;若仅观察通电的时段,则功率未调整。

亦可仅视为控制温度(如1楼等),以方便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控硅是控制的电压吗?调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种可以理解;第二种的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方式一般如何实现,用温控器控制固态么;第三种是指用可控硅吗

网友G:
功率=电压×电流,如果想调节功率,就需要改变电流或者电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普通的通断控制我理解了,那是不是也可以使用交流晶闸管智能模块来控制呢,原理只要是快速控制相位角开的角度

网友H:
不可能改变功率

网友I:
可以用智能模块控制,使温度恒温,智能模块检测温度,并控制加热管的电压或者电流,达到恒温的目的,原理跟变频器控制电机一样。

网友J:
温控器搭配调功器控制加热是最常用的组合,不用自己再写控制程序了吧

网友K:
   温控仪与调功器配套使用是可以调节加热功率的。所谓调功器,就是把可控硅以开关状态串连在电源与加热负载之间,改变温度给定周期内的通电与断电时间之比,就能达到调节输出功率大小的目的。
   不论采用什么执行器件,如继电器、SSR、可控硅、调功器等等,其控温效果与温控仪的控制作用及输出控制信号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这个意思不管何种方式 原理不都是控制通断吗,使用SSR简单通断的话无法控制一个波形内的占空比,使用SCR,可控硅,晶闸管的话就是可以智能的通断?

网友K:
回复 楼主:
   并不是所有的控制方式都是位式(通断)控制,有的是可以接收电压或电流信号的,如可控硅调压器(可控硅=晶闸管)、SSR、调功器等。
   就是位式(通断)控制方式,已是可以达到连续调功的目的的。即采用所谓的时间比例控制,如果我们在被控温度给定值附近,让继电器不停的周期性的接通和断开,并使接通和断开的时间会随着温度的偏差而变化,就起到相当于连续调节加热电流的作用了。此时继电器触点接通时间与断开时间之和称为动作周期T,而触点接通时间T1与动作周期T之比为时间比值ρ,则:ρ=T1/T1+T2,T1—继电器触点接通时间;T2—继电器触点断开时间。这样时间比值ρ和输入加热器的功率大小相对应。如果通断输出动作受控于仪表人工智能调节的输出信号,这就是您说的智能通断了。
   使用SSR时,可以通过仪表来控制SSR驱动电压输出的高低比例来实现输出大小变化。可以把时间比例输出看成一个方波,其周期等于控制周期,输出值大小正比于方波的占空比,从0%--100%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那使用温控表+普通逻辑型SSR控制的话不也只是进行了一个恒温控制吗,进行一个T1 ,T2的变换
如果使用温控表+可控硅 控温的话是调整的加热管两端的电压吗

网友L:
回复 楼主:
交流电路,采用的双向可控硅。可控硅有能力导通或关断交流电路。但是,它也可以根据控制极的脉冲,触发工作在一定状态下。

网友M:
除了前面说的分组控制以为,其余控制都不能改变功率(只是等效改变给加热装置的等效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M:
早上开车的时候突然有点想通了,就是改变了等效电压吧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不要把加热器的额定功率与加热功率搞混了,因为电加热器的电流可随着所加的电压而变化,这样加热功率已是变化的。所有的恒温控制手段,不管是通断时间、通断比、导通角、导通的周波数等,都能间接改变加热电压或电流的值,来达到恒温的目的。这些手段得以实施是要感谢加热器有热惯性这一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