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最近想改用这种端子排,不知道是否好用,大佬们怎么看

网友A:
现在这种用的比较多了 很方便的

网友B:
这种相比较体积小,接线也不麻烦。
以前三菱的PLC除了正常的螺丝端子接线,还有省空间的焊接的,但焊接操作不方便,现在有出来用弹簧式接线的。

网友C:
这种用起来很方便的,但貌似价格不便宜

网友D:
小电流用还是不错。

网友E:
要根据电流的大小,确定使用弹簧式,电流大不能用,会发热烧坏的。

网友F:
控制线连接很方便 ,主线或功率大点的出线就不是很好用了,容易发热,可能与品牌的质量关系也很大,用过感觉还行

网友G:
好用,用的最大的7.5kw电机

网友H:
我好多年了,一直用的这种,感觉还行吧!

网友I:
在10A已下可靠,10A以上不可靠,碰到烧坏的。

网友J:
感觉质量方面要把好关,还有注意能够适应的环境,以及5楼、6楼所说;
使用上,则方便。

网友K:
用过这种,接线速度快,但是貌似容易出问题。

网友L:
感觉挺好的。我们这德国plc柜内端子都是这样的。排查故障,解接线特别方便

网友M:
用起来很方便,还有传感器三线专用的。可以翻翻万可,菲尼克斯等的样本,你会脑洞大开的。就是贵些,最便宜的要2块左右一片。像端子号,大片与小片间用隔片,左右两端的挡块,同型号间用的短接块,都是要买的。

网友N:
这种拆接方便

网友O:
挺好,方便安装,质量好的价格贵,劣质产品容易出故障。

网友P:
菲尼克斯的5a的几块钱一片好像,用起来还是蛮让人放心的

网友Q:
 2.5A的端子吧。比螺丝那份牢靠。很实用,价格上应该能高一点!

网友R:
通讯、信号和控制线用这种方便,速度快。

网友S:
厂内用的全是这种端子,听说还是个外国品牌,用起来倒是很方便,

网友T:
用这种建议不要偷懒,软线的一定要用专用压线钳打好线耳,线要紧固到位,今天刚出去处理一条自动包装分切机,机器不定时跳闸,机台照明乱闪,动作失控,查到最后尽然是进线的零线没接好,随着机器的气缸动作的震动就出问题了

网友U:
现在正用这种类型的接线端子接控制线,不用拧螺丝真方便快捷啊!

网友V:
我们的控制柜以前用过,现在都用接插式了,方便省时。

网友W:
这种相当方便,还防震

网友X:
用着挺方便的!就是电流不能大

网友Y:
首先端子质量要保证,再者要正确使用,线径符合,端子压接合适,效果才会好,毕竟比传统螺丝型的方便些。。。

网友Z:
引用 网友T:
用这种建议不要偷懒,软线的一定要用专用压线钳打好线耳,线要紧固到位,今天刚出去处理一条自动包装分切机,机器不定时跳闸,机台照明乱闪,动作失控,查到最后尽然是进线的零线没接好,随着机器的气缸动作的震动就出问题了

德国全进口设备上是多股软线直接进端子的,打了冷压端子反而接触面积小。

网友AA:
放控制柜里比较多吧,动力线还是感觉螺丝的靠谱

网友AB:
国外设备用的多
多股线不方便
越拽越紧

网友AC:
回复 楼主:
这个价格不便宜哦,只要插到位压实了没有问题的,接线的还要注意螺丝没有拧紧或滑牙

网友AD:
引用 网友M:
用起来很方便,还有传感器三线专用的。可以翻翻万可,菲尼克斯等的样本,你会脑洞大开的。就是贵些,最便宜的要2块左右一片。像端子号,大片与小片间用隔片,左右两端的挡块,同型号间用的短接块,都是要买的。
有没有保存的这种样本?我是一直没找到过相关的样本手册,都不知道怎么选型

网友AE:
这种很方便的

网友AF:
现在信号线用的比较多

网友AG:
这种很方便的。很好用。

网友AH:
弹簧端子就不要压接所谓的管状端子,直接压接才是正理!!
还有就是那种欧式拧一字螺丝的端子很拉跨:很多松动却很难查到问题都是!!
我现在在半导体行业基本拒绝使用欧式端子——但是弹簧端子例外

网友AI:
没看出来是怎么个机械原理。感觉用在信号及控制上差不多。

网友AI:
引用 楼主:
楼主能简单描述一下机械原理吗

网友AJ:
我们一般用在控制信号哪里,动力线还是拧螺丝

网友M:
回复 网友AD:
像万可这种大品牌官网都有样本,可以去看看或下载一份。

网友AK:
压接的端子,在弱电信号的端子排上应用太普遍了,没有问题。当然,要选择合格产品,用手能把线拽出来的那种不行。

网友AL:
小电流的现在都是用这种,方便快捷。特别是自动化系统都是使用这种产品

网友AM:
控制信号、小电流使用很方便。

网友AN:
在用,也不算贵吧,国产的一片一块钱左右,主要是效率提高不少

网友AO:
我们的PLC柜子里面的端子排就是这个
还不错!
不过要选好的,不然压不紧还多出问题!

网友AP:
看起来还是蛮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