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ABB ACS510 万用表检测直流母线电压530V 显示盘0107(直流母线)却不断大幅度变化,(后来一直保持在390V左右)。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你看看你三相电压低吗?

网友B:
别看了,变频问题!

网友C:
多大功率?带载?继电器,主电容?

楼主:
三项电压正常。11KW的ACS510-01-025A-4,没有带载,带载会报直流欠压。

网友D:
直流母线电容器坏的可能性大。或者预充电电路不能被旁路?反正如果进线电压是对的,这种状态是直流母线组件的问题了。另外还要用表实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真的不正常了?还是仅仅显示是不正常?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一般稳定在530V左右,但是通过看显示器面板运行参数0107,一直在不断变化,而且继电器也在不停的吸合断开。变频器也会偶尔的重启。

楼主:
现在显示面板0107直流电压一直显示电压在350-390之间,但是母线直流电压一直是520V

网友E:
    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请检查一下。

楼主:
应该是预充电电路不能被旁路,请问一下旁路信号来在哪里,或者那位大佬有这一块的图纸,请帮一下忙。

网友F(2019-06-12):
检查刹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