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VCC知道是电源+,,这种圆圈里面的接地符号是不是就是电源-

网友A:
接地符号应当是电源公共点。

网友B:
类似与COM端.接地防止干扰

网友C:
不知道你问什么?
Vref是基准,Cs是采样.Vref约等于2/3的Vdd,Cs接地.当out高时,通过R向Cs充电,直至翻转.
Cs比较的基准是2/3Vdd和1/4Vdd.

网友D:
对,不是交流输入地

网友E:
标得很清楚了呀!
Cvref~2/3VDD
那个地符号应该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得很清楚了呀!
Cvref~2/3VDD
那个地符号应该是0!
还是类似于电源-端是吗、类似于单相回路里面的N

网友F:
不是电源,是电势,这是直流电,和交流电比较不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