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各位大师,教下我这段宏的意思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lgout
int windata
windata=10
SetData(windata,"Local HMI",RW,0#10,1)
lgout=0

end_macro_command

网友A:
这是什么屏的?
SetData威纶的内置函数,把windata数据写到HMI的地址上
但这个地址我也没见过,RW,0#10

SetData(windata,"Local HMI",RW,0#10,1)

网友B:
应该是威纶的屏,最终的结果就是RW10的值等于10

网友C:
感觉怪怪的,只是单纯的一个数据传输,但是RW 0#10这个地址就有点怪怪的了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0#10是什么意思,并不是怎么实现

网友D(2019-02-14):
回复 楼主:
这应该是多个触摸屏组站了,0#代表0号站的触摸屏

网友E:
这不就是吧windata的值赋值给RW10吗?

网友F:
应该是威纶通的函数,目的是传递值;我用他来切换画面过

楼主(2019-10-19):
就是这个0#是什么意思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