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的问题

楼主(2019-01-08):
 触摸屏TK6070IP与两个三菱FX3UPLC连接并通信,触摸屏画面上需要去做按钮去控制两台PLC的位地址,读取数据等,现已有2个FX3U-485BD板,不知道如何硬件连接,触摸屏上需要怎么去设置?请大咖指点!谢谢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同时连接两台PLC——大家怎么看
http://m.gkong.com/bbs/461768.ashx
根据网友的讨论,屏协议最好是一个485,一个232,这样的可以实现。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485一分二分线器,淘宝有卖的,价格照着1000千左右的好用,这个曾经有人用过,这个我没有用过

网友B:
相当与触摸屏作为主站,,其余做个从站.站号设置2和3

网友C:
485通讯,屏为主站,plc上装485BD板分别设置好站号,然后触摸屏的地址前加站号区分即可

网友D:
从485通讯方式来说,楼上的方案可行。

网友E:
既然用来三菱的PLC,要不要考虑用三菱的屏?三菱目前最便宜的GS系列支持两通道连接PLC,分别用屏的422、232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系统怎么设置

网友C:
触摸屏驱动选BD板,PLC里面设定不同的站号,具体区分在寄存器地址前加站号与#号,比如其中一台PLC设定2#站,读取D100,那么就是2#100,1号站可以直接用不需要加1#,3#站就是3#1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新增选Modbus rtu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新增选Modbus rtu吗

选FX232/485BD

网友F:
2楼正解,这种方式我都做了几年了。

网友G:
触摸屏,小型PLC。

网友H:
屏作为MODBUS server使用,然后PLC读取和写入屏的地址就可以了。PLC地址都设置一样,这样就没有主从之分,所以各PLC该读啥地址,该写啥地址都得找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屏作为MODBUS server使用,然后PLC读取和写入屏的地址就可以了。PLC地址都设置一样,这样就没有主从之分,所以各PLC该读啥地址,该写啥地址都得找准了。
师傅,能否说详细些,HMI新增设备怎么选,还有PLC与PLC之间是否要做N:N网络

网友I:
屏做主站,plc都做从站

网友J:
屏做主站,PLC做从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屏作为MODBUS server使用,然后PLC读取和写入屏的地址就可以了。PLC地址都设置一样,这样就没有主从之分,所以各PLC该读啥地址,该写啥地址都得找准了。
师傅,能否说详细些,HMI新增设备怎么选,还有PLC与PLC之间是否要做N:N网络
触摸屏做从站,PLC做主站,但是PLC的地址要一样,读写屏的地址不能一样,而且要控制好PLC的访问时序,MODBUS是单主站,所以你两台PLC不能同时访问,一次只能一台去读写屏,然后切换下一台,这个可以用时间控制,也可以数字量给信号控制。
屏那端设置MODBUS  RTU  server模式,PLC这边建立主站,然后找对屏的存储区和MODBUS的地址对应关系,用PLC读写即可。
屏不知道是那台PLC访问他(PLC地址都一样,他会认为是一台在访问他),他只会回复访问,你有100台PLC控制好每次只有一台访问屏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