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里这个地方是否需要变换进制?

楼主(2019-01-08):
K是否需变成H?哪位有经验?

网友A:
此处的K和H应当是一样的,等效变换;
可视需要(比如观察方便)选用。

网友B:
K是十进制,H是十六进制

网友C:
写成H可能你自己都会不认识了的,除非特别指定,否则都是写k。

网友D:
不用变换,直接用K表示十进制常数。

网友E:
个人觉得还是十进制的用起来比较习惯。

网友F:
大部分都是K,为啥要改他!

网友G:
无论你采用几进制,16?10?还是其它?在PLC的内部运算,都是用2进制。通常情况,为了便于看懂程序,都是采用10进制,除非是通讯的需要。

网友H:
H可就是十六进制了,计算结果就不容易看懂了

网友I:
说个直白的吧:
K表示正常人看得懂的数据,H差不多就是高级机器看的数据(普通电脑芯片据说只能看懂二进制码的)

网友J:
我们从小就学十进制,当然用十进制了。就算你用什么进制,PLC都会运行一样的结果

网友K:
0~9在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是一样的,另外要看你运算的数据类型
实数:K/
十六进制: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