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怎么调节?

楼主(2019-01-09):
占空比怎么调节,控制激光发生器的。

网友A:
三菱plc有个PWM就可以调占空比

网友B:
没说用什么控制?怎么回答!

网友C:
提问也是有技巧的!实在组织不好语音,就上图啊!

网友D:
占空比,一般都是指的脉冲信号。采用电路来实现其占空比可调很简单,一个脉冲频率一定的三角波信号,与一个可调节的模拟电压信号相比较,其比较器输出就是一个占空比可调的脉冲信号了,后面再去触发谁,那是阻抗匹配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占空比怎么调节,控制激光发生器的。
激光控制卡和软件配套控制的呀!在软件里设置功率,卡上对应输出调节好占空比的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