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9):
电路板没有设置地址,没有设置寄存器,用串口助手报警时收到数据,请问用组态王该怎么做,能否收到数据

楼主:
数据帧头...结束符
OxFF Ox01 Ox55 OxoA
这是什么协议,对应组态王的哪个驱动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帧头...结束符
OxFF Ox01 Ox55 OxoA
这是什么协议,对应组态王的哪个驱动设备
这个格式你从哪里来的?

楼主:
这个厂家给的

楼主:
你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是按照MODBUS ASII数据帧信息去做

楼主:
这该怎么做呢,,设置I/O设备时不是要地址?I/O变量不是要寄存器,这该怎么做

网友C:
板子支持modbus协议吗?如果板子上没有设置地址的拨码开关,程序中应该有寄存器是定义板子地址的。如果不能通过软件修改,那地址就是直接写在程序中的。只能修改程序才能更改地址。

楼主:
电路板不设地址情况下,组态王能否连上设备,并读取地址

网友D:
长什么样子的电路板?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板子支持modbus协议吗?如果板子上没有设置地址的拨码开关,程序中应该有寄存器是定义板子地址的。如果不能通过软件修改,那地址就是直接写在程序中的。只能修改程序才能更改地址。
地址或许保存在EEPROM掉电保持区的,可以通过修改某个寄存器来修改站地址、波特率、校验位等!

楼主:
总之还是需要地址,需要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