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9):
负载为AC380V风机,空开上端下端三相电压平衡,但风机接线点位置三相电压不平衡,偏差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载为AC380V风机,空开上端下端三相电压平衡,但风机接线点位置三相电压不平衡,偏差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运行时候空开上下端电压都是平衡的,但风机接线点三相电压不平衡,停机时风机三相电压平衡;很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载为AC380V风机,空开上端下端三相电压平衡,但风机接线点位置三相电压不平衡,偏差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运行时候空开上下端电压都是平衡的,但风机接线点三相电压不平衡,停机时风机三相电压平衡;很奇怪啊!!!
不奇怪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次,最后分析基本是电网问题,但要排除接触器,热继电器虚接的嫌疑。几千瓦到一百多千瓦负载类按比例都存在这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期运行过程中会烧坏器件或设备不???

网友B:
偏差到底有多大,还有三相电流有多大偏差

网友C:
如果你带载时测量,空开上下口都没问题,但电机接口不平衡,显然是空开没问题!那么就是空开到电机的线有问题。换这条线试试。你说停机时三相电压正常,那是因为没有电流消耗了。电源脱离负载,你是测不出来的。原因有可能:一、电线存在问题。二、负载接线不实!或线鼻子虚接。当你接入负载时,部分电压或电流被接触不好的地方消耗掉了!

网友D:
换棵线试一试,如果条件具备的话。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你都停机了,风机电机怎么会有电压?
难道是你后面有调节风量的设备?负载变化引起??最好说的详细一些,便于故障分析!

网友E:
运行时三相电流和电压测量值分别是多少?有数据再分析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运行时,风机端三相电压450  410  240 ,电流2.5  1.6  0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样可能是电缆有虚接,查查电缆有没有异常鼓包或破裂的地方。

网友F:
5楼的有道理!
测量时负载量有多大?
如果是空载的时候测出的数据那么检查一下线缆和设备的接线。

网友A:
缺相了,分别检查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缺相,电机三相内阻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缺相,电机三相内阻平衡
              抛开电动机用三个一千瓦碘钨灯管星接,用电线短接有故障的接触器,热继电器比较电流,电压,照度测试会一目了然。

网友G:
拆掉负载量热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运行时,风机端三相电压450  410  240 ,电流2.5  1.6  0
这是一个小风机啊 ,还以为是个大风机。一相的电流都是“0”了,电机有一相接地了吧。直接换个其他的电机接上试试

网友I:
电机还能用不,三相差别这么大

网友J:
明显缺相,如果空开没问题,那就是线路上有断点,或者是线断了,但还剩一二根线连着,所以在使用时没有电,但取下负载后又有了。

网友K:
空开,线缆接头接触不良,静态时电压正常,起动电机由于电流过大,故障显现。

网友L: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明显是线的问题,再启动多几次,断点就会由于承受不了大的电流冲击烧断,就会很明显的缺相了,看看电力线吧,应该是线存在压伤了

网友M:
空开、线、接头必有一处有问题,应该是不难查找。

网友N:
我感觉是接线有问题了。

网友O:
发个电机铭牌上来看看参数呀

网友P:
典型的缺相。线路的原因多一些。能运转是因为是小电机,后面负载较轻,否则直接不转,电机有嗡嗡响声。

网友Q:
   看你发的数据应该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单位的一台中央空调机组经常性报过流故障,运行时监测三相电流及电压均不平衡,停机测量三相电压正常,最后检查发现为控制与保护开关(KB0)有一相接触不良,更换后运行正常。供参考

网友R:
明显是缺相现象,检查接触点和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