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9):
西门子变频器5.5千瓦,440。西门子变频器报A090/可以手动不能自动!求解!15273223019

楼主:
是报A0910故障!是电源5V的控制电源出了问题吗!

网友A:
西门子的东西多上上官网会有很多收获的
官网给的意见
常见原因

1.    变频器进线电压持续偏高

2.    电机被拖动,处于连续发电状态

3.    大惯量负载快速停车,P1121斜坡下降时间设置过短

4.    与F0002过电压故障同时出现

常见处理办法

1.    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进线电压,如果电压持续偏高,请查找原因,看是否可以调整供电变压器抽头以降低供电电压

2.    手动设置Vdc_max控制器投入阈值。设置P1254=0(禁止Vdc_max控制器投入阈值自动检测),增大P0210(供电电压有效值)为实际供电电压值

3.    大惯量负载增大斜坡下降时间P1121

4.    如果有制动电阻,设置P1240=0,禁止Vdc_max控制器

5.    如果A0910与F0002同时出现,请参考F0002的解决方法